汇川330卷径无法计算

楼主(2009-07-10):
在为客户维修涂布机时,发现收卷为2变频带2电机作双工位自动换卷,现在B卷卷径计算正常,A卷变频卷径不变化了,两个变频器参数一样(排除参数设置错误问题),排除PLC程序错误问题,使用A卷时收卷张力稳定(证明线速度输入源AI1输入正常),A变频已经参数初始化过还是不行,有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查一下模拟量通道是否正常。

楼主:
模拟量输入AI1正常啊

网友B:
如果设备是双工位自动换卷预驱动信号是否有可能没撤销?PLC信号没问题,有可能外部电路的原因;最好把卷径不变化的情况再说详细一点,主要是FH组卷径相关的参数;

楼主:
对:005lyp 关于

如果设备是双工位自动换卷预驱动信号是否有可能没撤销?PLC信号没问题,有可能外部电路的原因;最好把卷径不变化的情况再说详细一点,主要是FH组卷径相关的参数;

内容的回复:进一步查看发现整机运行时此收卷变频器计算线速度小于放卷变频计算线速度,F4-15 AI1最大输入由原来默认10V通过运行调整,问题已经解决。估计是客户那边维修工乱改参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