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c6.0中制作一个滚动的字幕

楼主(2009-07-10):
我想问下如何在wincc6.0中制作一个滚动的字幕(公司的名称),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了!!!!

网友A:
属性里选坐标移动啊!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能不能再详细点啊?谢谢了!!

网友B:
文本控件选择文本的X坐标属性,然后连接变量,不断的改变该变量的值,这是一个很花哨带是占资源的动作。

网友C(2010-03-21):
运行WICC画面后,如何使得弹出的小菜单随着鼠标的方向移动,我的小菜单是用矩形框自己做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