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接触器及热继电器的选择

楼主(2009-07-10):
  7.5KW的三相电机直接启动,接触器及热继电器该怎样选择?谢谢

网友A:
接触器你用线流放20%的余地量,2A*7.5KW*120%,热继电器就用一样的哟,其实热继器一般还有个可小调的旋钮

网友B:
接触器最好用32A的,25A的小了一点   热继电器用22A的,使用时调到15A

网友C:
你用什么品牌?若是上海长江电气的话,DZ47-63  20A空气开关+CJX2-3210接触器+JR36B 14-22A热继电器(电流调至15A,稍有余量)

网友D:
空开用32的,接触器用21的,热继用12~18的就行了,

网友E:
那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普通负载就按照一楼的说法,如果是风机或其他类型的并且启动时间较长的,那就要选比较大一点儿的了,至少2倍以上,热继电器的最高调整点也要高一些,当然最低点不要高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