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故障问题

楼主(2009-07-10):
今天我公司一台西门子PLC出现故障,SF/DIAG灯一直亮红色,RUN灯一直不亮,STOP灯一直亮黄色,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怎么回事,PLC不能用了吗?

网友A:
能不能联机诊断下什么故障..

网友B:
执行一次复位试试!

楼主:
复位了几次,没有用。查资料说是PLC系统故障。

网友C:
用编程软件连接上PLC,在线查看PLC故障信息,再做进一步判断……

网友D:
4楼的朋友,在说明白些

楼主:
请4楼的朋友再说的详细些,多谢了。

网友E:
我能修好需要的话联系QQ709992153

网友F:
送修吧,硬件坏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G(2010-11-23):
好像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H:
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把PLC拆开看了后就好了,谁能给个解释?

网友I:
标题: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 S7-300/S7-400/SIMATIC HMI

我公司长期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模块,无论功能好坏,无论外观新旧。诚信经营,按质论价!

如您有意物尽其用,适得所偿,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模块)

网友J:
如果能在线,自然可以通过4楼的方法来诊断;反之直接送修吧

网友K:
       如果不是在调试或者操作的时候,运行中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建议你直接送西门子PLC维修行了,如果操作中的话,建议你试试取消全部强制看看,是不是你强制了它了。

更多仿西门子PLC技术:http://www.huyan521.com

网友L:
是罗竟成搞坏的是罗竟成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