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讨论

楼主(2009-07-10):
大家好,希望朋友们来讨论下电机问题,本人顺便学习一下,谢谢.比如一台运行中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突然不转,控制系统一切正常,怎样诊断电机的毛病?又比如,已知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已烧毁,怎样用兆欧表,万用表等工具测量哪一项烧毁等,本人才疏学浅,愿各位大师指教,谢谢.再讨论下你们曾遇到的电机的各种问题及解决之道~

网友A:
1.运行中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突然不转,原因热继电续动作,电机烧坏或卡死。2。你会用万用表吧,烧坏的电机三相电阻不平衡或接地既相线与外壳相接。兆欧表主要测相与相间及相与外壳的绝缘电阻。多看一看电工书吧。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运行中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突然不转,原因热继电续动作,电机烧坏或卡死。2。你会用万用表吧,烧坏的电机三相电阻不平衡或接地既相线与外壳相接。兆欧表主要测相与相间及相与外壳的绝缘电阻。多看一看电工书吧。祝你好运。

楼主:
嗯,谢谢各位热心人,小弟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