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断网后标签值保留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9-07-10):
我的HMI是用的Intouch10.0版,下位PLC是AB的CLX,用以太网连接。
遇到的问题是,我把网线扯掉后,HMI居然没什么反映,保持没断网之前的样子,标签的值也不再变化。如果我强行刷新,则HMI连接PLC的标签都清0。
但是我希望HMI能自动的把数据清零,免得操作工不知道网断了还高高兴兴的生产呢。
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怎么没人理睬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可以在画面上做一个某个PLC变量点的“质量”状态来监视,即Quality点域,在脚本中:

IF I0Tag.Quality <> 192 THEN

LogMessage("This data is not Good, assuming high-byte of 2-byte quality is zero");

LogMessage("Better to check .QualityStatus to avoid this assumption");

ENDIF;

用来提示操作员PLC已经失去连接。

楼主:
谢谢gordian。
Quality 点域确实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专业提供下列软件(带外包装)及加密授权,并提供修改各种正版小点数硬狗为无限点或指定功能模块的软件服务:
GE FAUNC 系列
1.ifix 3.0.3.5/4.0/4.5/5.0无限点网络版硬件复制加密锁,绿色紫色usb口。
2.GE的ME 5.8 ,5.9 USB复制狗
3.iClientTS 5/10/25/50(ifix远程客户端软件,可以实现web功能)复制加密锁
4.IHistorian3.0 3.1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 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5.realtime information portal2.5/2.6 , protal 2.6 ,3.0 GE Proficy 门户软件,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6.Cimplicity hmi 6.0/6.1/7.1/7.5 HMI点数定制,加密锁功能定制

Wonderware 系列
7.intouch 9.0/9.5/10.0/10.1 wonderware公司组态软件,无限点开发版,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8.InSQL 9.0 复制加密锁,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active factory9.1/9.2复制加密锁,客户端数据分析软件,定制客户端数
9. 提供WAS(IAS) 3.0,3.1 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10.提供 WIS 3.0,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CITECT
11.citect 6.0/7.0/7.1 无限点网络版,带WEB功能 并口蓝锁和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西门子系列
12.insight 3.8/3.9 授权码。

国产组态
13.组态王6.53 黑色USB加密锁
14.力控6.1 紫色加密锁,可定制点数和功能等信息,直接替换原版狗

==========================================================

QQ:51557034, EMAIL : 51557034@qq.com, BLOG: http://blog.163.com/bat_gk/

Wonderware 系列
7.intouch 9.0/9.5/10.0/10.1 wonderware公司组态软件,无限点开发版,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8.InSQL 9.0 复制加密锁,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active factory9.1/9.2复制加密锁,客户端数据分析软件,定制客户端数
9. 提供WAS(IAS) 3.0,3.1 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10.提供 WIS 3.0,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CITECT
11.citect 6.0/7.0/7.1 无限点网络版,带WEB功能 并口蓝锁和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西门子系列
12.insight 3.8/3.9 授权码。
国产组态
13.组态王6.53 黑色USB加密锁

14.力控6.1 紫色加密锁,可定制点数和功能等信息,直接替换原版狗
=====================================================

网友C(2010-03-19):
intouch不是有个保留的标记名可以用来读取连接状态的吗?IOstatus,由1变成0时连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