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WINCC V6.2补丁

楼主(2009-07-10):
各位前辈,,小弟在WINDOW  XP上安装WINCC   V6.2时提示未安装windows xp sp 3 kb319740 补丁。但小弟用WINCC 里自带的windows xp sp 3 kb319740 补丁安装时却提示 Setuo cannot update your Windows XP files because the language instaled on your system is different from the update language.请前辈给小弟指点下迷津啊。。跪谢了。。

网友A:
语言不一样,你的是中文还是英文系统?中文的网上很多下载的.

楼主:
我的是中文的系统。但是我把语言改成英语并且重启了还是装不上。谢谢

网友B:
它自带的补丁中没有简体中文版的,必须是简体中文版的补丁才可以,WindowsXP-KB319740-v5-x86-CHS.ex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8/f/a/8fadfc01-f6b5-4b04-8483-16b5b71260c8/WindowsXP-KB319740-v5-x86-CHS.exe

网友C(2009-08-14):
创建如下注册表键值后问题可以解决: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 cription"="Windows XP 修补程序包 - KB319740"

网友D(2009-12-08):
用SP2版本的系统,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E:
各位大侠,给我发一份软件吧!吧!这辈子都感谢你了!c-qun@163.com

网友F:
其实在WINCC V6.2安装盘下有一个文件夹是TOOLS,打开安装盘就有这个文件夹,里面 的windows xp sp 3 kb319740 补丁是中文版的,那个可以用。你可能找错地方了。我原来也有这种情况,用那个中文版的就可以解决。

网友G(2011-08-21):
不是哦,我的系统是sp2的,但也提示要打补丁,而且sql 2005 每次开机都会 自运行安装,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