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变频器疑难待大侠解答!

楼主(2009-07-10):
最近在做一个用PID表调节变频器的项目。具体控制是这样:

压力传感器传回4~20mA的压力信号给PID表,通过负反馈PID表发出一个0~20mA的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是0~10v或者0~20mA输入),想实现的功能是:压力大于设定值,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小;压力小于设定值,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大。出现的问题是当压力大于设定值时,频率最小只能减小到9.4Hz。这是问什么?

PS:1)我把PID输给变频器的模拟信号线拆了以后,频率显示就为0.00了;

         2)我将万用表电流档串在PID表输给变频器的信号线中,万用表电流值显示0.00(有时是0.01,可能是波动?),但变频器上显示      9.4Hz

         3)PID表设定值和压力表匹配。PID表型号是4~20mA输入,输出可以设置为0~20mA和4~20mA。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用PID表调节变频器的项目。具体控制是这样:

压力传感器传回4~20mA的压力信号给PID表,通过负反馈PID表发出一个0~20mA的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是0~10v或者0~20mA输入),想实现的功能是:压力大于设定值,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小;压力小于设定值,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大。出现的问题是当压力大于设定值时,频率最小只能减小到9.4Hz。这是问什么?

PS:1)我把PID输给变频器的模拟信号线拆了以后,频率显示就为0.00了;

2)我将万用表电流档串在PID表输给变频器的信号线中,万用表电流值显示0.00(有时是0.01,可能是波动?),但变频器上显示 9.4Hz

3)PID表设定值和压力表匹配。PID表型号是4~20mA输入,输出可以设置为0~20mA和4~20mA。
4)  变频器中参数感觉都设置完了。。。。。。

网友A:
频率最小只能减小到9.4Hz----可能与参数设置有关,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变频器?一般变频器都有类似“最低工作频率”的参数可供设置。楼主不妨看看说明书介绍的参数定义,或者检查一遍所有参数,看哪个被设置为9.4,确定出那个参数的含义后,可以考虑将其改为0HZ,运行频率就可以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频率最小只能减小到9.4Hz----可能与参数设置有关,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变频器?一般变频器都有类似“最低工作频率”的参数可供设置。楼主不妨看看说明书介绍的参数定义,或者检查一遍所有参数,看哪个被设置为9.4,确定出那个参数的含义后,可以考虑将其改为0HZ,运行频率就可以降下来了

我之前也检查了,变频器是新来的,所有设置是缺省值,我查了说明书,没有哪个是9.4Hz的!

我当时也想到这个了!

网友B:
应该是模拟信号干扰串入,造成有小信号的假像

网友A:
一般变频器都有类似“最低工作频率”的参数可供设置,看看说明书,到底“最低工作频率”的参数是哪个参数?找出来设置一下。另外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一般变频器都有类似“最低工作频率”的参数可供设置,看看说明书,到底“最低工作频率”的参数是哪个参数?找出来设置一下。另外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的?

是深圳英威腾的!

最低工作频率是0Hz 哦!~

我再想是不是PID表发出来的0~20mA信号是不是和变频器匹配!·

楼主:
对:永正电气 关于

应该是模拟信号干扰串入,造成有小信号的假像

内容的回复:但是每次都是这样而且每次都是一个值,就可以排除你那种情况了!~(*^__^*)

网友C:
在给排水工程中这种情况是没关系做吧,9.4hz对泵类/风机类这种负载毫无意义!因为你要设定一个最低运行频率(通常为25-35hz),当最低频率运行一段时间后(2-5分钟),变频器自动停机进入休眠状态频率为0hz

网友D:
朋友啊,我之前也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是一个恒压供水的,采用远传压力表,但是用的是0-10V的信号,变频器用的是西门子的,费了很大劲

网友E:
修改一下 AI输入增益   这么简单的问题 看看说明书就解决了

网友F:
AI输入增益调大一点应当可以。

网友G:
最低频率设的是9.8HZ。。。。。。。。。。。。。。。

楼主(2009-08-13):
引用 网友C:
关于在给排水工程中这种情况是没关系做吧,9.4hz对泵类/风机类这种负载毫无意义!因为你要设定一个最低运行频率(通常为25-35hz),当最低频率运行一段时间后(2-5分钟),变频器自动停机进入休眠状态频率为0hz

我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还是想弄清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修改一下 AI输入增益   这么简单的问题 看看说明书就解决了

谢谢!

我回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AI输入增益调大一点应当可以。

谢谢@!

我回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最低频率设的是9.8HZ。。。。。。。。。。。。。。。

最低是0hz哦!~

网友H:
1你是用ai2做的反馈吧,主板上有一个电压/电流信号的跳线有没跳到电流信号,2还有如果存在干扰或者线损将ai2对应的下限调成20%对应于4-20ma而不是0-20ma.9.4hz差不多是对应4ma模拟信号的频率!

网友I:
同意楼上讲法。

网友J(2011-02-25):
你的PID控制仪输出是4-20MA的。你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