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些指令可以用M8029?

楼主(2009-07-10):
手册上说是应用指令结束标志,PLSY之类的可以用,但是MOV也是应用指令啊,为什么就不能用呢?

网友A:
M8029是指脉冲发送完毕,就接通,

MOV 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29是指脉冲发送完毕,就接通,

MOV 不能用

这个似乎不是脉冲发送完毕专用的,只不过我们经常只在这种情况下用的着,DSW这个指令也可以用,其它应该还有些指令也可以用,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类的指令

网友A:
M8029是指脉冲发送完毕,专用标志

网友B:
绝对定位 DRVA 和相对定位 DRVI 可以用这个指令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绝对定位 DRVA 和相对定位 DRVI 可以用这个指令吗?

可以

网友D:
相当于电磁流量计是什么啊

网友E:
三菱编程软件GX的输入模式和读出模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