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脚本中怎么使用数组?

楼主(2009-07-10):
如题,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组态软件的脚本 只能提供简单的脚本编程 像 数组 结构,指针等都不能使用的

网友B:
可以利用间接变量 a[0] = @a1.pv; a[1] = @a2.pv; a[2] = @a3.pv; a是声明的间接变量

网友C:
力控的软件脚本功能很落后,其软件的功能强大在于它的框架功能还可以。如果你要使用脚本强大的国内软件,可以使用杰控。但是我个人建议如果看中稳定性和脚本强大还是使用国外组态软件。

网友D(2011-03-03):
杰控,强悍啊,估计比编程语言不差,什么C,C++的都是浮云,用杰控搞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