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做分布式控制系统

楼主(2009-07-11):
在做个方案,用S7-300 做,CPU为315-2DP,由于I/O点实在太多,一个机架肯定不够用.我想做个分布式控制系统.用300的I/O端子能做吗???或者只能用ET200系列的I/O做???

网友A:
可以用两排或三排啊 加个接口模块就行了 360 361

网友B:
个人觉得用ET200的方式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C:
只要扩展几架上的cpu版本不高于主几架就可以,et200当然最好,功能只要能完成成本越低越好嘛!

网友C:
尽量不要(ˇˍˇ) 想~:只扩展几个模块,或者用不同型号的模块来代替,或许能用一段时间,但烧设备的几率比较高。。。

看一下组态窗口的介绍吧。。。

网友D:
我觉的可以用加输入和输出的端子  也可以用ET200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