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中数组元素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7-11):
在力控6.0图形界面开发手册中第170页的循环结构举例中提到数组元素的使用,有一段脚本如下:

求数值型变量A,B,C,D,E的最大值。(INDIRVAR为一间接变量)
INDIRVAR【0】 = &A;
INDIRVAR【1】 = &B;
INDIRVAR【2】 = &C;
INDIRVAR【3】 = &D;
INDIRVAR【4】 = &E;
N=0;
MAX = INVIRDAR【0】;
WHILE N < 5 DO
IF( INDIRVAR【n】 > MAX ) THEN
MAX = INDIRVAR【n】;
ENDIF
N = N + 1;
ENDWHILE

注意:在数组元素使用之前,首先要对气指向的变量进行指定,然后才可以进行各种操作。

我在编脚本实际使用数组功能的时候,用数组元素对其他变量赋值,结果都是A,比如 D1 = INVIRDAR【0】; D2 = INVIRDAR【1】;,最后D1,D2都等于A。想问一下这个数组功能确实可以用吗?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数组中的括号是方括号 [ ],没改输入法变上面那样了。

网友A:
用变量代换应该可以

@D1=@indir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