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的伺服电机AB相反馈是集电极开路的?

楼主(2009-07-11):
控制器上只有集电极开路输入的高速计数器,因此想寻一个AB相反馈信号是集电极开路的,差分的用不了。

还有最好是进口的,谢谢各位!

网友A:
"控制器上只有集电极开路输入的高速计数器,"

您这是什么控制器啊。一般编码器输出都是推挽式的,如果电压没问题,也可以驱动为集电机开路设计的接收电路。

网友B:
有 啊。松下的伺服综合考虑了,有差分也有集电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