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码转二进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11):
格雷码转二进制是怎么回事?请哪位大侠解释清楚点!

网友A:
格雷码    二进制

0000       0000

0001       0001

0011       0010

0010       0011

0110       0100

楼主:
请问具体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啊?谢谢!

楼主:
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
二进制转换成格雷码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B:
很简单,格雷码只能一位变化,不管个位或十位和百位.

             二进制可有进位特点,也就是允许二位同时变化.

它们在应用上区别是格雷码可防干扰,这在制作取样码盘上也较易解决

                                                                     ccnaxm 2009-7-12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用格雷码。防止丢码,效果很好

网友B:
同意7楼此观点,也只有用格雷码.

CCNAXM2009-7-13

网友D:
比如采集来4位格雷码为1010,从左往右定义为第四位,第三位,第二位,第一位。此时,用0与第四位(1)异或的结果为1,放置于第四位;此前异或结果1与第三位(0)异或,结果为1,放置于第三位;上一个异或结果1与第二位(1)异或结果为0;上一个异或结果0与第一位(0)求异或,结果为0。最后转换二进制的结果就为刚才的每一位最终异或的结果为1100。

网友D:
http://baike.baidu.com/view/358724.htm,这里说的很详细。同意6楼的意思。

网友E(2010-12-15):
这个好懂 具体咋编程啊

网友F:
L 0
T MB 0
OPN DB 16
L 7
T LD 2

L 8
next: T LB 6
L LD 2
L 7
==I
JCN n1

A DBX [LD 2]
= M [LD 2]
JU n2

n1: A #x
AN DBX [LD 2]
O
AN #x
A DBX [LD 2]
= M [LD 2]
n2: A M [LD 2]
= #x
L LD 2
L 1
-D
T LD 2
L LB 6
LOOP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