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装不了

楼主(2009-07-11):
一样是这个系统,之前还装得,现在装就出现这个提示

好烦啊,急啊,怎么解决啊?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换一个版本试试看看行不行

楼主:
我现在就想要5。4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B:
我遇见这样的情况就重新装一遍系统,然后再装就OK了

楼主:
重装系统太麻烦了……

网友B:
那你就考虑下是不是以前你的装的S7没有完全卸载呢?

楼主:
已经完全卸载啦,可以还是不行

网友C:
一看就是没用完全卸载掉。有好多东西你找不到的啊。用系统清理软件。安装时最好是英文。有可能的话,格式化系统,重装。我们这里几台电脑都可以装的。

网友B:
我估计也是没有完全卸载

楼主:
重装了,用360清理了,用优化大师清理了,在控制面板里卸载了,还是一样的问题。这还不算完全卸载啊??

网友D:
再装的操作系统是"不正规"的吧,再换一个系统再装一下试试

楼主:
之前装过,也是这个系统也装得啊,前几天因为觉得太慢了就重装了,就装不了了

网友E:
中毒了啊你的软件,还是换个最新的吧这个安装包到处都是,不止STEP7有,WINCC FLEXIBLE也有,好多软件都是通用的

网友F:
把文件拷到C盘,在运行安装试试

楼主:
已经装好了,有个文件夹没删,后面删了就可以。

网友B:
晕,还是等于没有完全卸载啊

网友G:
干掉注册项,然后再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干掉注册项,然后再装

zhengz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