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加热器的讨论与故障分析

楼主(2009-07-11):
各位大虾,假设有一组电加热器,由30根1KW/根220V的电加热管构成,若某天发现其工作温度明显下降(同一设定值),经查,电源,控制完好,估计是某些电热管烧坏,请问,如何用万用表,兆欧表等工具确定是那几根电热管烧坏?另问;同功率380V与220V的电加热管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
测运行电流,如果为零则加热管损坏或线路问题。

楼主:
嗯,谢谢,是个好办法,但不知用兆欧表可不可以测

网友B:
可以,你用兆欧表钳着电加热管两端子,然后用兆欧表慢慢摇一下,如果指针指向零,那么,基本上判断为正常。反之,则可能是坏了。

楼主:
嗯,谢谢,听说兆欧表可测,但一直没实践过,这下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