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用u盘把,工控机内存扩大大几十G?

楼主(2009-07-11):
请问能否用u盘把,工控机内存扩大大几十G?

楼主:
叶缘同志怎么不来解释吓?

网友A:
如果U盘用于扩大内存的话,相信用不了多久,U盘报废了~~U盘做内存只是微软Vista的噱头而已。

网友B:
你扩充内存是不是为了保存数据?如果是这样可以通过函数将数据导出到u盘,但用U盘扩充工控机内存不行!

楼主:
已经测试过。是不能扩大的。为什么不做大一点?估计成本不是差太远

网友C:
呵呵;U盘充其量只是扩展硬盘,与内存无关;

楼主:
内存有两种。这个和最小系统有关。其实工控机和一台智能手机差不多,可能是昆仑设计的时候,就已经锁了。避免与通用版和网络版竞争。

网友D:
就算你用上了,那U盘的速度和内存也不是一个等级。

楼主:
我就是说智能机。智能机是可以通过minisd 扩容的,所以昆仑并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是有意不做。

网友E:
想法是好的,那人家还赚你什么钱啊!

网友F:
WINDOWS VISTA唯一能做的,最多把U盘当成虚拟内存的交换区而已,

U盘代替不了内存

网友G:
工控机的内存有必要高到几十G吗

网友H:
涨见识了,U盘=内存

网友I:
先把二者区别搞清楚就知道这是不行的。

网友J:
你连硬盘和内存都分不清楚,内存有必要做几十G?

楼主:
⊙﹏⊙b汗。。。大家误会了。64m sdram  64 nand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