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E10.4屏,台达EH与6台台达M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7-11):
台达AE10.4屏----------232 COM1--》------ 台达EH

             I   485 COM2                                                                                      I      485

              -----》--------------------6台台达M变频器,

1。可不可以这样接线?

2。屏通过232COM1  EH控制变频器(在屏上)的启停,写入频率,      屏能不能通过485 COM2读出变频器电流,频率相关的报警??

3。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如何接线和设置,编程式,?

4。有没有相关的范例??

楼主:
台达AE10.4屏----------232 COM1-------------------------- 台达EH

I 485 COM2                                                                                                    I 485

----------------------- --------------------------6台台达M变频器,

1。可不可以这样接线?

2。屏通过232COM1 EH控制变频器(在屏上)的启停,写入频率, 屏能不能通过485 COM2读出变频器电流,频率相关的报警??

3。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如何接线和设置,编程式,?

4。有没有相关的范例??

网友A:
可以这样连接。用com2口可以直接控制变频的启停频率设定等动作。具体可以看下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70810313200010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台达EH PLC如何知道这台变频是否在工作呀

网友B:
台达AE10.4屏RS232 COM1 台达EH plc

台达EH plc  485 -6台台达M变频器,

可以这样接线

网友B:
用通讯指令读取变频状态,电流/电压/频率都可以

网友C:
这样当然可以的啊,不然485通信用来干嘛啊,如果你就光是控制变频器的话,直接一个屏也一样可以做到啊!用屏的宏指令 嘛!

网友D:
不如把PLC和变频器都挂在屏的485口下面啊,我挂过1个EH、1个4DA模块、4个B系列变频器,做测试的时候没有问题

网友E:
4楼的做法和我们一样, 我们也这样的,但我的屏是文本屏.

网友F(2009-11-16):
我用台达dop-b7201屏--232 COM1--台达EH 2

485 COM2 --485 -5台FR-D700

EH控制变频器(在屏上)的启停,写入频率,并手/自動啟停

网友G:
4楼的做法和我们一样, 但我的屏是文本屏.

网友H(2012-10-30):
引用 网友C:
这样当然可以的啊,不然485通信用来干嘛啊,如果你就光是控制变频器的话,直接一个屏也一样可以做到啊!用屏的宏指令 嘛!

要是屏和PLC都用的话,就屏通PLC232,PLC通变频485就可以。主从站

网友I:
屏和PLC之间使用232通讯,PLC与变频器之间采用RS485通讯,启动和停止在屏上做触摸开关,写频率给PLC,PLC通过RS指令或者MODWWR指令发给变频器,注意地址号,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