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主轴伺服能否与广数系统匹配?

楼主(2009-07-11):
因特殊需要,想用广数980车床系统配三菱主轴伺服电机和进给轴伺服电机(使用三菱伺服驱动器),不知能否匹配。有以下几个疑问:

1。三菱主轴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是否使用0-10V模拟电压调速?
2。三菱主轴伺服电机的脉冲指令是否为脉冲加方向,还是A、B相?或是可以调整参数在二者之间选择?
3。三菱主轴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数是多少?

广数980车床系统可以带广数自产的伺服主轴,但不知配三菱的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问题应该会出在哪里?
希望大家帮忙回答,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问广数?

楼主:
问过,广数自己也没有试过,他们用广数系统和安川进给伺服电机配过,可以,但三菱主轴和进给伺服电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B:
都是通讯方式的驱动器,和广数不能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