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主轴伺服能否与广数980系统匹配?

楼主(2009-07-11):
因特殊需要,想用广数980系统配三菱的主轴伺服电机和进给轴伺服电机(使用三菱伺服驱动器),不知能否匹配,有以下几个疑问:

1。三菱主轴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是否使用0-10V模拟电压调速?
2。三菱主轴伺服电机的脉冲指令形式是脉冲加方向,还是A、B相?或者可以调整参数在二者之间选择?
3。三菱主轴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数是多少?

广数980车床系统可以配自产的主轴伺服单元,但不知配三菱的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问题应该会出在哪里?
希望大家帮忙回答,谢谢!

网友A(2010-03-12):
你好:

、   可以与三菱的伺服配置。要编写980TD的梯形图,与主轴伺服驱动器,应答。进给伺服匹配的时候要要注意,伺服电机的输出相序。我电话13780905924   QQ303774846

网友B(2010-08-23):
如果你想使用广数980系统和三菱的MDS-A/B/C/D系列产品搭配的话,应该不能匹配。

因为目前三菱这几款驱动器都是使用总线或光纤进行通讯,不使用脉冲加方向的形式进行控制。

所以关键是驱动器和系统之间的协议没有办法兼容。

网友C(2010-12-13):
通用型的伺服应该是可以的,但数控专用的就不行的了,不是采用的那几种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