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不明原因的跳闸

楼主(2009-07-11):
一车间250A.380V漏电断路器.在没负载吋它都合不上去。就是合上后有时几分钟就跳了。有吋满负荷它又不跳。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线路上有问题啊?比如接地。

网友B:
应该是可能某处对地短路 建议检查容易破皮线路

尤其是设备线路容易动的部分

网友C:
断开负载,检查是否线路的问题

网友D:
在没负载吋它都合不上去?

   电缆破皮的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先用摇表摇一下电缆的绝缘电阻。  另外看看有没有破皮接地的地方。。

楼主:
谢塮各位的好方法.z

楼主:
谢塮各位的好方法. 根据各位的提示基本上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