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台达伺服里,启动原点复位输入是干吗的,具体什么功能,

楼主(2009-07-11):
那位知道台达伺服里,启动原点复位输入是干吗的,具体什么功能,

还有SENSOR输入是干吗的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伺服驱动器收到一个DI信号(原点复位信号),执行原点复位动作吧!

网友B:
这么具体的(非通用)功能还是应该查阅原厂手册。

网友C:
SENSOR好像不对吧,我没有看到有这个输入点!!!

网友D(2009-08-12):
這個就有,是分度模式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