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7-11):
1.我安装的WINCC6.2英文版后,项目只能打开一次,就需要(项目复制器)另存一下,才能再打开,再打开又只能打开一次.,反复这样.新建 的项目也一样....是不是安装SQL2005没在英文区域语言的原因?中文的操作系统中文区域语言下,安装SQL2005时也没报错.

2.没办法,安装WINCC6.2亚洲版,结果在安装SQL2005时,报错,系统区域语言改成英文后就可以安装了,装完WINCC6.2亚洲版后,旧的项目只要(项目复制器)另存一下,就能再打开,以后也可以继续打开了,,新建 的项目,在第二次打开也会报错,也需要另存一下,以后也能正常 打开了.为什么会这样?总需要另存一下?为什么亚洲版的SQL要在英文下安装?反而英文版的SQL不需要在英文下也能安装?

3,十几台315-2DP,,当前是一台电脑(WINCC)控制一套315,如果想联成一个网络的话,用一台服务器(+冗余)控制十几台PLC,就是说只能一套WINCC控制12台PLC,有哪些方案可以选择?操作站?客户机?都不很了解,只用过单机控制, 有知道 的介绍下?谢谢了

网友A:
 你十几台315-2DP连成一个主从网络?那用一台监控电脑和主站相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