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07-12):
拆开了个三菱变频器。3.7KW的,就这几块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名称是什么?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是IGBT吧

网友B:
估且叫它组合,复合模块吧,就是功率模块.电源开关管.电源控制回路等东西都做在里面了,坏了的话就报废吧

网友C:
没见过功率较小的变频器,谢谢楼主分享。

看起来东西全嵌入到里面了,外面只有一个小器件,(带散热片的),它坏的话可以换换

楼主:
谢谢回复的老师们,这个变频器没有坏,我们这里的都是进口小功率的变频器,出现什么问题都是直接更换,没有见维修的,有点可惜了,第一次上工控网时看到许多老师傅谈修变频器的帖子,感到很稀奇,学习了。

楼主:
对:王学龙 关于

没见过功率较小的变频器,谢谢楼主分享。

看起来东西全嵌入到里面了,外面只有一个小器件,(带散热片的),它坏的话可以换换

内容的回复:不是笑话我吧。这里还有小的0.2KW的

楼主:
还有很多啊!大家看看

网友D:
哦。。。啥机器上的??这么多小变频

网友E:
看造型像是施耐德的啊

网友F:
三菱的吧 不知道什么行业设备上的

网友G:
是的,这么多小的什么上用啊

网友H(2009-08-12):
看样子有点象是

印刷机上的吧.

网友I:
变频器太多了!~~~~

楼主(2009-09-26):
这是电路板镀铜线上一个电控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