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和工频线路中断路器选型有区别吗

楼主(2009-07-12):
现有一变频器带一组辊道,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有一个辊道分配柜,当某电机接地时,对应的辊道分配柜中的断路器跳闸,但是同时,变频器也跳了,导致整组停了。我想是不是我选的断路器有问题啊,断路器上有参数是50/60Hz,是不是断路器有变频和工频用之分啊

网友A:
断路器没有变频和工频用之分

网友B:
电源接地跳闸是对的,难道你想让变频器跳闸不要断路器跳闸吗

网友C:
断路器是没有变频和工频之分的,你上面所说的“电机接地”,是不是电机接通啊,断路器和变频器之所以跳,要么电机短路,要么电机本身已过载。

网友D:
有人说:“变频器后是不能加接触器的,但现在很多电路中为了切换负载常常使用,利是方便易行,但容易在误动作时直接切断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接触器,造成逆变模块的损坏;因为变频器在运行时是不可以直接切断负载的。 ”

请问这种说法有道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