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用于垂直负载

楼主(2009-07-12):
我用的是J2S-500A+HC-SFS502B,用速度控制方式,垂直负载,有时会加速往下掉,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垂直负载有没有加配重块

网友B:
什么情况下会加速往下掉?电机带报闸么?

网友C:
垂直负载一定要带抱闸的。

网友D:
估计设计时会考虑带抱闸的伺服电机,但可能抱闸的动作时序配合不好导致抱闸略有延迟,或抱闸制动力不足,抑或垂直方向负载过大了?如果是用气动阻尼缸代替配重块,要检查一下缸内气压是否足够,也许该充气了

网友E:
也要先问问楼主,“有时”是什么时候?“加速往下掉”有多快?掉多长距离?

网友F:
丝杠驱动Z轴负载时,掉电后是否锁定在当前位置?

是否需要精确位置的情况下才需要抱闸?

网友G:
滚珠丝杠传动的垂直轴驱动一般都需要抱闸。

停机时,先用电机定位停止,接着抱上闸,持续一小会儿,然后再释放电机。

开机时,电机先上电,短暂进入原地定位态,然后再释放抱闸。

以上开机和停机过程中,电机与抱闸的较劲儿时间较短暂,约为几十个毫秒。

网友H:
学习了,但是如果负载用配重铁找平衡,也是不容易掉的。

网友G:
会牺牲快速性。

网友I:
滚珠丝杠传动的垂直轴驱动一般都需要抱闸。

停机时,先用电机定位停止,接着抱上闸,持续一小会儿,然后再释放电机。

开机时,电机先上电,短暂进入原地定位态,然后再释放抱闸。

以上开机和停机过程中,电机与抱闸的较劲儿时间较短暂,约为几十个毫秒。
:::不错不错,但如果突然掉电,那怎么办啊,喊救命啊?

网友G:
问得好!

突然掉电情况下,首先必须及时有效地甄别掉电,争取在第一时间释放抱闸,与此同时趁着驱动器的电容储能尚未消耗殆尽,抢时间执行紧急制动流程,迅速制动甚至微微反提垂直轴。如果驱动器的电容储能不足,则有可能存在短促坠落风险,所以共直流母线的驱动方案在此可能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网友J:
SFS502B

已经选了带制动的电机了。楼主没说清楚是什么情况往下掉。通常日系电机的制动器选得比较小,基本上只能在停止状态下作保持制动用。如果负载惯量较大,电机又是高速运转时突然掉电,那基本上没什么办法。

网友I:
我也在这请教一下,FANUC从S系列伺服转向α系列伺服,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K:
配重加的是否合适,或者有无抱闸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