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变频器和 西门子plc200通讯

楼主(2009-07-12):
ABB510变频器和 西门子plc200通讯 要求通过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停,读取变频器的电流、频率,谢谢,有没有例子可参考!

网友A(2011-12-17):
完全符合楼主要求程序样例不多,但与此相近的程序可以参考,仅需将变频的地址、参数进行修改即可。

1、可以参考S7-200与三晶S350通讯的程序,S350是MODBUS-RTU模式通讯的,是按MBUS_MSG指令编写的。

http://www.jd37.com/tech/20118/57679.html

2、可以参考张智勇先生编写的英威腾程序,该程序是按自由口编写的,也是RTU模式。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1/0-9C22-27364A7A14A5-1.shtml#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