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报故障20-AI OUT OF RANGE 模拟输入信号超出范围

楼主(2009-07-12):
ABBacs401001632变频器报故障20(AI OUT OF RANGE 模拟输入信号超出范围,请检查 AI信号)那位大虾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本人急啊。。谢谢!!!!!!!!!!!!!!!!!!!!!!!!!!!!!!

网友A:
仔细检查模拟量输入通道电流值是否正常范围之类,要不然模块有问题

网友B: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网友C:
原来我遇到施耐的变频器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在变频器上级有个模糊控制器输出不正常导致变频器频繁保护,后来细调整模糊控制器的设定定值才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原来我遇到施耐的变频器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在变频器上级有个模糊控制器输出不正常导致变频器频繁保护,后来细调整模糊控制器的设定定值才搞定了

谢谢各位,现在那机子好了,是那个压力转换器的问题,之前我没接压力转换器都试了可以带动马达,一接上那个转换器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