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HITECH PWS3261 程序上载问题求助

楼主(2009-07-12):
各位大侠,我的车间有台设备用的是海泰克HITECH  PWS326-10TFT的触摸屏,现在我想将程序上载做个备份,

但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是我的电脑参数设置。。
这是ADP6的工作参数。。
这是ADP6的连线设置。。
在面板上点击上传按键时,出现了下面的提示:
请教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我的通讯电缆是自己做的,按照下面的图示:

左上角这个25PIN---9PIN  HMI--PC COM1的形式

楼主:
希望过路大哥能够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SW拨码设置为:

SW1--------SW8    00000100

楼主:
没有高手么?WAITING 郁闷中

网友A:
Step1:使用通讯电缆连接你的HMI与PC
Step2:将你的拨位开关的SW7拨至ON。
Step3:HMI上电,系统进入System Menu,点击Upload Application
Step4:ADP软件中选择上载应用。

这只需要看手册或者给供应商打电话,不需要高手。

以上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网友B:
指撥開關6在OFF,其餘在ON,使用APD3.2.03,上載應用,人機選擇上載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1:使用通讯电缆连接你的HMI与PC
Step2:将你的拨位开关的SW7拨至ON。
Step3:HMI上电,系统进入System Menu,点击Upload Application
Step4:ADP软件中选择上载应用。

这只需要看手册或者给供应商打电话,不需要高手。

以上

呵呵,是这样做的,但不行。。。。所以才郁闷

楼主:
感觉是设置有问题,或者通讯电缆的制作不对。。所以求教。。

望楼上两位大哥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下,请大家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撥開關6在OFF,其餘在ON,使用APD3.2.03,上載應用,人機選擇上載程序即可

使用adp6没法通讯是么?请问!!

网友C:
海泰克HITECH PWS326-10TFT的触摸屏可能不适用于ADP6软件,据手册给出有PWS3261、3261A可适用。因此还应用HITECH ADP3。如果这样就不能象你说的那样上传与下载了。要从屏开始系统时的菜单中UP上传。这级菜单是黑白的。

网友C:
我用的是HITECH 6A00T屏,适用ADP6软件,但在前几天上传文件时也出现了前面的超时,没能联上。我也急求高手指点。线缆是原带的。

楼主:
哦,好的,多谢楼上的建议,我试试看,你的6A00T的情况如何?

楼主:
还有高手路过么???留个脚印请。。。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指撥開關6在OFF,其餘在ON,使用APD3.2.03,上載應用,人機選擇上載程序即可

使用adp6没法通讯是么?请问!!

3261機型還是用3.2.03最穩定

楼主:
哦,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D: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2111320000001

ADP3 、ADP6都支持3261的屏,但是你要上载的前提是弄清屏里的程序当初是用哪个软件下载的。

否则就得两个版本都尝试一下。

还有,如果是ADP3版本的,上载出来也是无法看到画面的。

楼主:
请问楼上大侠,为何如果是ADP3版本的,上载出来也是无法看到画面的。?

我要的是做个备份,原来这个屏坏了,触摸快要失灵,等新的屏买来后,直接下载可以么?假如我看不到画面。。。。

楼主:
看了您的帖子,已经知道答案了,谢谢!

楼主:
找了个adp.v3.0.00....准备试试,但是问题是,

找不到PWS3261....请问我该选择哪个?
是我装的版本太低的缘故么?
LADDER  的意思是?
我新建一个空白的应用,然后指定工作参数,然后在应用菜单中执行上载,这样的操作是正确的么?
多谢指点!!!

网友E:
版本不对;

这个版本最高只有PWS3260;

网友F:
我也有类似问题,关注中。。。

楼主:
哪里能下到更高版本的?需要注册序列号吧?

楼主:
http://www.hitech-lcd.com.tw/web/web_hitech_ch.nsf/AllDocuments/482572C7006DDA85482572D000473BB3

官网上下的,最新版的吧应该是,ADP3 V3.2.03 20031001

楼主:
! 无法执行“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00.000\adp3.2.03\ADP3 V3.2.03 20031001\DISK1\SETUP.EXE”
安装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郁闷。。求指教!!!

如何解决??

原来的ADP3.0是用的360安全卫士卸载的,注册表里检查过,删的还算彻底。。

楼主:
换另外一个帐户登陆,安装,也是一样的提示。。。郁闷。。

难道非要重装才行?从官网上下载的,应该是能用的吧。。。

求大侠指点。。。

网友D:
安装路径怎么这么长啊,把安装文件放到D盘或E盘的根目录下再安装试试。

要不就到罗升的网站上下载个ADP3试试。

网友G:
重新装好试试吧~~~官网上下的是没有问题的~~~ADP3、ADP6我一直在用!

如果还是不行,就要检测端口是否好的~如有需要,我可以提供维修,显示故障、通讯故障,触摸不灵敏皆可解决!

QQ:397331075  020-22157095

WWW.SOOKOM.COM

网友H:
PC与人机通讯参数是否一样,拔码开关SW5ON时为硬体设置,为OFF时为软体

网友I:
有没有处理好  应该很简单的 不行你发来 我给你弄吧

网友J(2009-08-16):
没用过ADP6,但ADP3时上下载时,开关4是要置0的

网友K(2009-09-26):
我也遇见下载时连线中通讯超时,怎么的啊?

网友L:
楼主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3261TFT用ADP6上下载是没问题的,主要是你的传输设定参数要与端口配置一致才行。还要屏要进入系统画面,点击上面的上传钮。

网友M:
软件没问题的话就是需要密码才能上载

网友N:
传输线应该没问题,首先确认ADP软件设置传输设置是使用COM1,COM1格式改成八位无校验一位停止位,在屏系统页面内将上下载端口改成需要的端口,再按8楼说的做。APD版本不一样只能读出空白,多试几次

网友O(2009-12-19):
上传后为何看不到画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O:
放了一整天还没人理,难到没人知道?

网友P:
软件版本不对 在罗升网站下载   ADP3 V3.2.03 但是上载程序在软件里打不开;这是罗升这款屏的缺陷 遗憾!!

网友Q:
ADP3 V3.2.03上载出来的人机也是看不到的.

还是建议现在就开始重新画吧,等新买的一回来下载上去就好了.

网友R(2010-01-19):
通讯电缆错误    指拨开关5 6 7 朝上

网友S:
小弟有一台海泰克PWS1711-CTN/STN上载不了。上载时出现通讯超时。我用的软件是apd3203的。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T(2010-03-24):
以前没有接触过海泰克的触摸屏,现在一老款PWS3260-DTN  机型,想备份程序,如果完整的备份屏的程序,都包括哪几部分,只是备份应用程序就可以吗,配方程序要备份吗?人机应用的原始程序怎样备份?需要备份吗?

网友U:
我想可能有3点原因

1、当前的编程软件版本与硬件不匹配 建议更新最新或配套的软件

2、通信设置不正确,参考手册或直接咨询供应商,

3、不要同时打开其他的编程软件,比如s7300,可能会造成冲突(这个是我以前碰到的问题)

网友V(2010-08-04):
pws6600s能下载,不能上传是什么原因?

网友W:
你好,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驱动器、电源、触摸屏、PLC、伺服、调速器、软启、工控机等自动化设备上的电路板。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X(2010-10-17):
您的计算机端口设置的是“奇”校验,但你的小屏却是 “EVEN”.这样肯定无法通讯。

网友Y:
您好!请问我这边用的触摸屏是PWS660S-S,编程软件用的是ADP6.3。COM1:9600,8,NONE,1。传输时提示输入密码,密码输入后提示“通讯超时”,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Z:
密码不对或需要快速输入密码。我就也遇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A(2010-11-25):
对:军艳 关于

小弟有一台海泰克PWS1711-CTN/STN上载不了。上载时出现通讯超时。我用的软件是apd3203的。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谢谢!

内容的回复: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给指点指点啊!

网友AB(2011-01-21):
你看看上载时,触摸屏是不是提示ENTER PASSWORD...如果是的话就说明需要密码

网友AC(2011-05-19):
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或www.gzkowocnc.com,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

网友AD(2011-08-08):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通讯等待超时。电脑的端口和软件的端口设置一样传输速率也一样,为什么总是出现通讯等待超时呢,请高手指点,线用的是usb-cif31.拨码0011001111.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E:
谁有PWS920S的安装说明书,及软件。我想和三菱FX通讯不知道协议,请帮忙,谢谢!

网友AF:
请教海泰克PWS5610S适用?版本的软件来编辑画面

网友AG:
使用ADP6.5.0BUILD180

网友AH(2011-09-08):
上载成功后没有画面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诚感激

网友AI:
PC和触摸屏的通讯设置要一致,5拔到硬体。查看PC的COM口设置。

网友AJ(2011-10-12):
通讯设置不对,你的电脑设置的是奇校验,触摸屏却是偶校验(Even),改为统一的,就好了。

网友AK(2012-01-18):
MODEL:PWS6600S-P
LOT NO:PWS6600S-PC
VERSION:V20-21-13

能 解 上 载 密 码 吗 ?

网友AL(2016-04-28):
海泰克上传密码  破 解  有需要找我Q 1370235739

网友AM:
这个是与plc的连接设置,不是与电脑的连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