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变压器能并联运行吗?

楼主(2009-07-12):
我单位有2路35KV进线,经35/10KV变压器在中心变电所降至10KV,一线一变,10KV有2段母线,并设有母线联络开关,2段母线分列运行。中心变电所10KV线路送至下级变电所,也是2条线路,安装2台10/0.4KV变压器,400V也有2段母线,并安装母线联络开关,分列运行。400V低压用电设备多数都是采用2路电源,一路使用,一路备用,每到夏季由于其中的一条外部35KV供电线路受雷电影响,容易出现电压瞬时跌落,导致变压器400V出线开关跳闸,影响用户的供电。

我想请问一下高手,我将低压侧母线联络开关增加一套同期检测装置,检测2台变压器低压侧的电压、频率、相位后合闸,这样其中一台变压器跳闸用户也感觉不到,从而实现对用户的不间断供电,可行吗?(2台变压器短路阻抗、变比、联接组别、容量均相同,同一厂家制造)

网友A:
2台变压器并行有一定的要求,据你所说应该可以,具体可参考相关资料,网上也可查到

网友B:
本人认为不可! 如果400v母联合闸,假如II段35/10kv变压器因故跳闸,则10kv II段所有负荷电流均流经400v母联, 如果上级110kv变电站II段因故失压,同样会反送电, 极度危险!!

楼主:
回2楼的话:我的400V进线开关是带失压脱扣的,当变压器停电时,400V开关会跳闸的,应该不会出线倒送电的问题吧

网友C:
2台变压器并行有一定的要求,

1)高底压册要设有联动开关保整同步运行

2)2台变压器短路阻抗、变比、联接组别、容量均相同,

网友D:
要是两台变压器的输出都一样啊,可以并联

网友E:
二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没问题,只要阻抗电压,变比相同,电压相等就可并列,不必要检测装置,要的是控制联锁和必要的信号,防止出现倒送和误操作。

网友F:
李老师说的没错。。。。。。。。。。

网友G:
两台联络运行可以,不过你要考虑低压侧出现问题时会造成两台变压器同时跳闸。

     你的400V低压开关是失压脱扣的,怎么不试试失压延时脱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台联络运行可以,不过你要考虑低压侧出现问题时会造成两台变压器同时跳闸。

     你的400V低压开关是失压脱扣的,怎么不试试失压延时脱扣的。

我们的400V开关后来改装过,增加了延时装置,0-3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没问题,只要阻抗电压,变比相同,电压相等就可并列,不必要检测装置,要的是控制联锁和必要的信号,防止出现倒送和误操作。

李老师:低压侧如果不检测同期性的话,不是会出现非同期合闸吗,会损坏设备甚至引起事故的,这毕竟是把2个不同的系统联在一起呀。你说的不要检测装置只适用于变压器高压测接在同一母线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H:
?(2台变压器短路阻抗、变比、联接组别、容量均相同,同一厂家制造)           是可以并联运行的                   严格说你说的情况不算是变压器并联运行

网友I:
假如两台变压器的一次挂在一段上,低压侧不用加什么检测装置,并列运行没有如何问题。但是,两台变压器的一次不在一段,即使是两段10KV来自同一台变压器,仍然可能出现电压差。这样一来,两段10KV的功率均衡趋势,就要经过两台变压器。

网友I:
就是说就会产生所谓的环流,这就是为什么全段运行时,母联不能分断的原因之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2楼的话:我的400V进线开关是带失压脱扣的,当变压器停电时,400V开关会跳闸的,应该不会出线倒送电的问题吧

当400v母联不合时,变压器停电,低压侧开关当然会跳开。
问题是现在400v母联闭合后,即使I变压器停电,但低压侧开关的失压脱扣器电源依然通过母联反送电而得电吸合,也就是说失压脱扣器不会动作,这时降压变压器就变为升压变压器向10kv II段反供电,则10kv II所有负荷电流就必然通过400v母联。

网友J:
不可以,(1)这样做会通过400v母联开关是上一级两个100KV变电站的变压器并联造成环流。(2)一旦35kv某一跳出线开关故障跳闸将通过400v母联开关向上一级反送电非常危险。

楼主:
对:季全共 关于引用 依旧人在旅途 的回复内容:

回2楼的话:我的400V进线开关是带失压脱扣的,当变压器停电时,400V开关会跳闸的,应该不会出线倒送电的问题吧

当400v母联不合时,变压器停电,低压侧开关当然会跳开。
问题是现在400v母联闭合后,即使I变压器停电,但低压侧开关的失压脱扣器电源依然通过母联反送电而得电吸合,也就是说失压脱扣器不会动作,这时降压变压器就变为升压变压器向10kv II段反供电,则10kv II所有负荷电流就必然通过400v母联。
内容的回复:

我认为你的说法有道理

楼主:
没有高手了吗?蒙毅呢?

网友B:
我厂情况跟你一样,我们单位的做法是:
母联不合,把失压脱扣器的弹簧拿掉,取消失压脱扣功能以躲过外电瞬间跌落。

网友E:
对:依旧人在旅途 关于引用李纯绪 的回复内容:

二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没问题,只要阻抗电压,变比相同,电压相等就可并列,不必要检测装置,要的是控制联锁和必要的信号,防止出现倒送和误操作。

李老师:低压侧如果不检测同期性的话,不是会出现非同期合闸吗,会损坏设备甚至引起事故的,这毕竟是把2个不同的系统联在一起呀。你说的不要检测装置只适用于变压器高压测接在同一母线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我没看仔细。如果高压不是一个系统,不论怎样都不能并列运行,因为二个电源系统不能同步。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你是把发电机并网操作引用到这了,变压器不行。二个系统电源不能同步,那就意味着有短路出现的可能。发电机是可调节的,调节转速使发电机在接近同步的时候并网,发电机就自动拉入同步了,变压器不能调节周期、频率,所以不能并列运行。

网友E:
上面的回复打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把发电机并网操作引用到这了,变压器不行。二个系统电源不能同步,那就意味着有短路出现的可能。发电机是可调节的,调节转速使发电机在接近同步的时候并网,发电机就自动拉入同步了,变压器不能调节周期、频率,所以不能并列运行。

我想同期检测装置总有检测到符合并网条件的时机吧,并发出合闸命令。

楼主:
高手还没有出现么?

网友K:
高手来了!你说的是将两台变压器的400V侧用母连开关并联运行吗?回答是不允许!

原因:当400V侧出现故障时,分断电流将增大一倍,同时分断时间将被延长,事故范围扩大。两台并联有分流作用,事故点电流5000A分到一台变压器上只有2500A了。而且一台变压器跳闸后,另一台还会继续供电。明白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高手来了!你说的是将两台变压器的400V侧用母连开关并联运行吗?回答是不允许!

原因:当400V侧出现故障时,分断电流将增大一倍,同时分断时间将被延长,事故范围扩大。两台并联有分流作用,事故点电流5000A分到一台变压器上只有2500A了。而且一台变压器跳闸后,另一台还会继续供电。明白了吧。

网友E:
二个电源并联不能保证同步,发电机并网是因为发电机是可调节的。

网友M: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因为负载关系,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E:
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以的。二个电源没有同步关系,当相位发生变化时,就相当于短路。有同步的时候,但不能保证始终同步。

网友N:
各位老师,我想问一下,低压断路器进线(2台)的和联络断路器(1台)之间联锁怎么做和操作电源怎么取,能给我讲讲么?  我们做箱式变电站,单母线分断联络平时要求不合,这样短路电流加一倍,增加投资。

网友K:
低压断路器进线(2台)同时供电时联络断路器(1台)不可以长时间投入运行。倒闸操作时只是短时间的并联运行是允许的。

联络断路器与断路器进线之间不需要有联锁。如果不需要备用电源自动投入(供电不间断)。平时应将联络断路器控制回路断开(操作电源),抽屉式开关应断开主回路,开关拉出到测试位置。

“低压断路器进线(2台)的和联络断路器(1台)之间联锁”有联络断路器的线路,低压断路器进线自然是单台可以带两边的负荷。否则安装联络断路器没有意义

楼主:
欢迎各位继续支招,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低压断路器进线(2台)同时供电时联络断路器(1台)不可以长时间投入运行。倒闸操作时只是短时间的并联运行是允许的。

联络断路器与断路器进线之间不需要有联锁。如果不需要备用电源自动投入(供电不间断)。平时应将联络断路器控制回路断开(操作电源),抽屉式开关应断开主回路,开关拉出到测试位置。

“低压断路器进线(2台)的和联络断路器(1台)之间联锁”有联络断路器的线路,低压断路器进线自然是单台可以带两边的负荷。否则安装联络断路器没有意义

     楼上说的会误导同行的,低压2台进线供电是,联络肯定是不允许合闸的

网友O:
合成一段母排后, 与400V母排短路容量在最初设计时能否满足要求有关。

同期不用考虑。

我正在弄更变态的:

几个孤立的电站,其中一个4台12MW 6.3KV发电机,分成两段母排各连两台发电机,通过2个6.3/35主变挂到新增35KV一个母排与其他电站连接,6.3KV母排短路电流计算不能满足,所以决定母联断开运行,而下面400V又使用同一个母排,母联无同期点,短路计算也差了一点,究竟要不要分段,还没有定数。

网友O: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李纯绪 X李纯绪
积分:1682
帖子:1472注册时间:2006-10-9 9:17:00 28楼 回复时间:2009-7-20 8:52:57 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以的。二个电源没有同步关系,当相位发生变化时,就相当于短路。有同步的时候,但不能保证始终同步。

-------------陆地电网跨区才会有同期问题吧?

网友P:
当400v母联不合时,变压器停电,低压侧开关当然会跳开。
问题是现在400v母联闭合后,即使I变压器停电,但低压侧开关的失压脱扣器电源依然通过母联反送电而得电吸合,也就是说失压脱扣器不会动作,这时降压变压器就变为升压变压器向10kv II段反供电,则10kv II所有负荷电流就必然通过400v母联

我也认为说的很有道理,你用什么检测装置,也测不到失压啊。

应该不能并联,我们通常说的2台变压器并行是在同一个电网下的。还有二台变压器并列运行,只要阻抗电压,变比相同,电压相等就可并列,这句话里面所提到的电压是两台变压器的额定输入输出电压,不是两个电网电压,请搞清这一点。还有一个电网的电压比较高,另一个较低,你怎么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合成一段母排后, 与400V母排短路容量在最初设计时能否满足要求有关。

同期不用考虑。

我正在弄更变态的:

几个孤立的电站,其中一个4台12MW 6.3KV发电机,分成两段母排各连两台发电机,通过2个6.3/35主变挂到新增35KV一个母排与其他电站连接,6.3KV母排短路电流计算不能满足,所以决定母联断开运行,而下面400V又使用同一个母排,母联无同期点,短路计算也差了一点,究竟要不要分段,还没有定数。

     楼上的大虾能解释下,为何不用考虑同期么???谢谢了。

楼主(2009-08-25):
还有更好的答案么,欢迎继续讨论啊。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Q(2009-12-11):
当400v母联不合时,变压器停电,低压侧开关当然会跳开。
问题是现在400v母联闭合后,即使I变压器停电,但低压侧开关的失压脱扣器电源依然通过母联反送电而得电吸合,也就是说失压脱扣器不会动作,这时降压变压器就变为升压变压器向10kv II段反供电,则10kv II所有负荷电流就必然通过400v母联。

错,低压侧开关的控制电源取的是开关上端,始终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