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能不能播放GIF动画效果?

楼主(2009-07-13):
请问wincc能不能播放GIF动画效果?如果能请指教!!

网友A:
可以,需要安装Gif播放控件 。

楼主:
请问,该控件要如何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该控件要如何安装?

请参看您手中的Wincc使用手册以及组态手册。

楼主:
请问是不是能直接在右边控件标签中右键添加该控件?如果能请问是哪一项?如果不能请问在哪?

网友B:
也没发现怎么使用,呵呵

网友C:
用PHOTOSHOP将GIF分解成N幅JPG,再设法动起来,这个方法比较现实容易

教会我就抢你饭碗!

网友:
我都在WINCC上放FLASH和AVI文件,好像控件可以添加到的。但要先安装比如能编辑FLASH的播放器,你的应该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