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型号的PLC试用伺服控制?

楼主(2009-07-13):
有两台ASD-A和一台ASD-AB系列伺服选用哪种型号的PLC做控制比较合适?有实用经验的朋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台达的EH2或SV系列(SV系列只有28点的主机)就好了,20点有两路200K脉冲输出,32和40点有4路200K脉冲输出,还有方便的定位指令,和三菱的用起来差不多.

网友B:
台达sc系列也可以用在伺服控制。

网友C:
具体要看你的工艺要求了,对于一些功能是否需要,要求脉冲速度等等。

网友D:
我关心的是台达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十轴以上的PL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