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步进原点检测采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9-07-13):
大家好 小弟刚接触伺服步进控制滚珠丝杠 绝对零位不知到采用光电传感器还是接近开关那个好 也不知道采用什么品牌的好 大家都采用什么传感器检测原点的 要求重复精度要高的 检测设备好像是铝合金的 最好有品牌和型号 谢谢啦

网友A:
要求重复精度要高的??

具体数据是多少?

楼主:
感谢楼上回答 重复精度高 零位才能更精确的 对传感器不是太清楚 所以才请教大家的

网友B:
槽形光电开关,OMRON,SUNX等等。

网友C:
重复精度不高的话OMRON接近开关即可

网友D: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是二种不同的结构.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更为先进.

伺服电机一般应采用绝对编码器零位为起始点.

步进电机一般应采用光纤对射传感器为起始点,针对金属或非金属重复精度也非常高.

                                                    CCNAXM2009-7-14

网友E:
槽形光电开关,伺服采用绝对编码器.

网友F:
伺服采用绝对编码器.

是怎么回事...?

能具体解释下吗..?

网友G:
一般在贴片机的应用上回零是用的U型光电开关,

网友H(2009-11-12):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原理及概念大侠们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