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能准确的跟踪输入码?

楼主(2009-07-13):
如果用PLC的模拟量输出,得到一个梯形或s线的速度曲线作为变频器的输入,那么变频器能准确的跟踪这个输入吗?如果不能,这个输出滞后时间大约怎么样估计?

网友A:
查变频器手册,一 般会有滞后,

网友B:
输出滞后时间和变频器所带负载的机械惯量及变频器自身的加减速时间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