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文本显示器md204l-v5与施耐德PLC可否通讯

楼主(2009-07-13):
各位高手:深圳三凌文本显示器md204l-v5可否与施耐德Micro PLC通讯??可以话如何设置与通讯接线图?谢谢

网友A:
好像不行吧,Micro PLC使用Uni-telway的协议,不过也可能支持MODBUS的协议,可以试试。

别告诉我“深圳三凌文本显示器md204l-v5”连MODBUS的协议都不支持,那我就晕了咯!

楼主:
是深圳三凌文本显示器md204l-v5。。。。我试过了不行,,而且换了NEZA PLC行不通,两种协议都有试过!也打过电话到厂家咨询过都没帮我解决好,我真不明白如果真的是通讯不了话,为何要在软件设上这种功能呢????

网友B:
POP 文本显示器支持施耐德PLC的Uni-telway和modbus通信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