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步进原点检测采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9-07-13):
想问问大家平时采用伺服、步进控制滚珠丝杠 绝对零点检测采用什么传感器 光电还是接近开关 什么牌子和型号 小弟初入行 还请各位前辈多多帮助 谢谢啦

网友A:
一般选SINK 的接近开关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重复精度多少

网友B:
水平的用光栅传感器,垂直的用拉线 开关,都是模拟量的,精度在1厘米左右,可以精确到毫米的

楼主:
呵呵 厘米有点夸张了 至少也要精确到几丝左右的 但还是谢谢啦

网友C:
U型光电传感器,OMRON不错

网友D:
如果是金属可用OMRON接近开关

网友E:
随便哪个厂家的接近开关(建议国产除外,垃圾货比较多),我感觉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F:
我们用 EE-SX672

网友G:
光电传感器

网友H:
        伺服电机的精确度一般是编码器反回信号得知的吧,接近开关类只是给个初始位的寻找开始。丝杆类就用一般的BALUF巴鲁夫类的就行啦。或是IPLK46类的光电也行,再不就用便宜的滚轮开关也行

网友I:
叉试传感器

网友J:
我 多是用伺服驱动器Z相反馈信号作为零点的。接近开关为回零减速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小弟还是有点不明白 伺服驱动器的Z相反馈信号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到PLC的输入点X0还是要加什么东西(PLC 型号FX 2N )?是不是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X1 然后立即降低频率检测到X0信号时就立即停止?那么是不是接近开关应该离原点要特别近?如果离的远了不是就到不了原点了?还有我用的DPLSR K10000 K0 K250 这样启动伺服和停止能不能起到加减速作用?怎么才能检测到X0让立即停机?是不是X1得电把K10000换成K100然后X0得电把K100变成K0?感觉这样也不能让立即停下来 好像FX2N没有原点回归指令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X0和X1采用中断 检测到信号就把频率变成0就可以停下来了吗?

问的问题可能有点初级 还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谢谢啦

网友K:
绝对原点用接近开关检测?那用绝对方式干什么?

绝对原点是自己记忆的。

网友L:
楼上说的是,用Z相信号做原点是相对原点,

网友M: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开关好。前提是系统位置完全依赖这个开关。

我用一些随便20元左右的接近开关,用每秒0.1毫米的速度去接近。结果重复精度为小于正负0.02毫米。

同时这种接近开关的开关性能能够达到5KHZ绝对没有问题。这个0.04误差应该非常极限了。

相信用一些更精密的检测应该0.01很放心。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这个需要。在此之前如果我要考虑更高的要求的话。或者我再配合Z相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