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与计算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9-07-13):
我最近在有一个项目,需要计算机和PLC通信,而计算机那里是用波士卡(型号为485C)的RS232/RS485转换器,把计算机COM 1的RS232信号转为RS485信号,PLC那里采用FX2N-485BD功能扩展板+FX2N-48MR

首先用SC-09+数据线连接PLC,按照通信手册把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设置好参数后,断开电源,然后再接通电源,把SC-09+数据线除去,接上RS485BD通信板的数据线, 我把RS232/RS485转换器的+A(+发信号)接到FX2N-485BD功能扩展板的SDA 端口上,RS232/RS485转换器的-B(-发信号)接到FX2N-485BD功能扩展板的SDB 端口,FX2N-485BD功能扩展板上的RDA与SDA短接,RDB与SDB 短接。 把线接好后,PLC通电,此时FX2N-485BD功能扩展板上的SD灯与RD灯为常亮状态, 当点击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把程序写入PLC时,FX2N-485BD功能扩展板上的SD灯与RD灯状态为闪烁状态(这属于正常的发送、接收状态)。但一会儿就弹了同个对话框说不能通信,同时FX2N-485BD功能扩展板上的SD灯与RD灯变为常亮状态。

结果不能通信,在此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这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为什么不能通信呢?是不是漏了什么呢?

请指点指点~~~~~~~~~~十万火急,谢谢~~~~~~~~~~~~~~~`

网友A:
PLC参数中没设置好吧,设置了还要重新上电一次.......

刚做过.. 你说的 "同个对话框说不能通信" 是什么意思?是自己写的程序还是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网友A:
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可以通过RS485BD通信板与PLC通信吗??

网友B:
不懂。没做过。听高人解说

网友C:
期待高手指明

网友D:
d8120设成什么了?

网友D:
直接用232bd的不更简单吗?

网友E: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FX2N-485BD不支持下载程序。

网友E:
FX2N-232BD和FX2N-422BD可以。

网友F(2012-09-04):
我也遇到过,FX2N-485BD不支持下载程序

网友G:
我想是不是用外加扩展板不能实现PLC程序的下载呀?我曾经也做过,但也是最终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