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关于绝对编码器方面

楼主(2009-07-13):
国内伺服和数控行业开始纷纷讲2500ppr的编码器升级为分辨率更高的17位以上的(绝对式)编码器,目前的主流品牌有多摩川的SA35、SI35,亨士乐的AD34、AD35、AD36等,海德汉的ECI/EQI 1100等,就目前而言,价位普遍较高,相对于35mm外径2500ppr带UVW信号的国产增量编码器200RMB上下的批量价位,这些高分辨率的进口编码器的报价一般会在七八百到一千两三百RMB不等,批量价位可能会在五六百到八九百RMB不等,如果有国产的高分辨率编码器(≥17位),不知业内能接受的心理价位会是多少? 比如:

1. 单圈绝对式编码器17~18位
2. 伪多圈绝对式编码器,17~18位单圈+16位多圈
3. 机械式真多圈绝对式编码器17~18位单圈+12位多圈

另,单圈分辨率提高至20位以上时,可接受的最低加价幅度是多少?
4. 单圈分辨率20~22位;
5. 单圈分辨率24~25位;

还有带C/D信号的高精度2048线正余弦编码器,在国内曳引机(电梯)行业用量颇巨,在高档数控中也有使用,据称仅海德汉一家在国内的年销量就不低于10万只,主要型号包括海德汉的ERN1387,亨士乐的S21/RS53,多摩川即将发布的T6x21N555,据称上述产品批量成交价位下限大致为1200~1300、1100左右、800~900不等,国内年前长春一光(禹衡)称也准备正式推类似产品,而且目标价位也不低。 不知业内对此类编码器又会有何种价格预期?

7. 带C/D信号的2048线正余弦编码器

请有兴趣的朋友参与回帖,非诚勿扰!

网友A:
能否问一下曳引机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好的编码器? 另外我觉得在国内似乎用增量型编码器,断电时计数器依靠电池供电继续计数的这种方式也是一种不错的伪绝对编码器,虽然存在电池失电会造成当前位置丢失的问题.

楼主:
靠电池供电的伪绝对式编码器为省电,多会采用间歇式工作模式,因而其未必是增量式结构,而很可能是某种包含粗粒度信息的单圈绝对式结构。

网友A: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 不过如果使用超级大电池不就可以用增量式的了,哈哈

楼主:
不懂曳引机!

楼主:
干脆配个UPS,只是使用成本可能就高了去了!还不如直接上真绝对。

网友B:
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在使用时,要配上与编码器想对应的 串行信号接收芯片吧,这样成本价格又会增加的,多摩川的绝对式编码器就有与其对应的接收芯片AU5561N1,这个芯片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
串行协议可以开放,供用户由FPGA实现。如果连接入成本都舍不得花的话,显然也就没必要选用绝对式编码器了。

多摩川的协议甚至不能支持它自己的全部绝对式编码器,据说可以向用户提供HDL源码。建议咨询深圳艾尔特,是多摩川的代理。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可以不用串行信号接收芯片,我今天还给艾尔特打电话了。那边的工程师说的很模糊。也是说给串行协议的源码,我问他 这个源码是啥意思、.是不可以直接烧进用CPLD,来实现串行接收芯片的功能,从而直接不需要芯片。那边工程师含糊其辞,说的不怎么清楚。

楼主:
CPLD未必烧得下。如果你的系统中确实必须使用FPGA,就可以从多摩川的代理处索取串行协议源码,经过逻辑综合、编译、实现后烧如目标FPGA。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灵活选用FPGA,而不必拘泥于特定型号。

如果用不到FPGA,则可以选择多摩川的芯片,只要成本允许。此外,还可以用DSP的SCI串口访问编码器。

网友C:
似乎有点偏题了!

网友C:
给个心理价位,至少要比现有的进口品牌低个20%-30%方可接受!!

楼主:
很好!这样的心理价位蛮有契合点。

网友D:
前一段时间联系深圳艾而特,说是想买一两台伺服电机,希望提供编码器通讯协议,结果人家直接不鸟我了,现在还莫名奇妙

楼主:
是吗!? 我的运气没楼上这么不好,倒是我不打算用多摩川17位编码器,鸡肋!

网友D:
不想用多摩川了,选别的伺服电机,波恩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楼主:
伺服电机的应用目标是什么?对电机本身有何要求?对编码器有何要求?

网友D:
作为泛用伺服的配套电机使用,小惯量,100-200W。最好绝对值编码器,最重要是的必须提供通讯协议

国内现在很多家厂家都推出17Bit的产品,不知道电机和编码器是找哪些厂家作的配套,或者是自己做的?

楼主:
主要就是本人在顶楼原帖中列出的那几家的那几个型号/系列。

目前肯定还没有哪个国内伺服厂商有17位编码器的制造的能力,至于电机可以自己造,也可以从国内电机厂OEM。

楼主:
据称广数和凯恩帝已量产或即将量产19位配装绝对式编码器反馈的伺服产品。

网友E:
对于伺服的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对于电梯的,我略知一二,其实并不是分辨率与价格这么简单的,其需要考虑的内容较复杂,当初海德汉进入电梯,我开始是参与的,他们由中国区负责人亲自跑的,后因为其复杂性,他建议我退出,而海德汉也是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正式进入,其中还坏了很多编码器。亨斯特进入电梯也颇多曲折,尽管他始终打的是比海德汉便宜的旗子,可也碰到过数百个撤单的事。而长春的此类编码器早已少量进入了,为什么没有大量?看看他们曾经有过的样本,此类输出信号称为“类正余弦”,大概可以明白一二了。

网友E:
细分出17位,其实并不是很困难,早两年就有人在喊了,19位的都有,国内有人磁编码器(大概4个周期的吧)都能分出16位来。困难的是产品的使用性质量,即使是Avago,他们的正余弦信号我也看过,不好看,他们也承认正余弦的,要真正做好不容易。

楼主:
@Q是编码器业内行家,所述观点颇为中肯!将来本人真做编码器时,免不了向@Q求教,到时可否不吝赐教呢?!

诚然,想做高分辨率编码器,信号的正弦度是基础。至于17位编码器,国内至今还未见批量供应能力。

听说国内有个做磁编码器的,曾经得到CP和军方高层的视察,不过数年过去了,也未见结出什么有商业价值的果子。

网友F(2009-08-12):
至少伺服电机是自带编码器的,不管绝对式或者增量式都有相应型号

网友G:
看了各位大侠的论述,长见识了,本人对编码器知之甚少,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本公司用的AB伺服电机编码器更换编码器时听说需要公式化,不知是否有这么这一说,如有将如何操作。

网友G:
以上问题可以通过邮箱yylt20043@126.com或QQ:772794744赐教。谢谢了。

楼主:
楼上不妨先参考一下:伺服电机转子反馈的检测相位与转子磁极相位的对齐方式[原创]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0512121600001

网友H:
这是个国内的伺服研究的大误区。

目前国内研究伺服精度问题:很多人以为单纯提高反馈元件精度就可提高控制精度问题。

其实是这是个表象。真正要提高伺服水平是要提高伺服控制软件对马达转子的定位能力问题。

我们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过实验:2500P/R的增量编码器在提高软件控制水平的基础上可以达到目前TWO系列安川17BIT的定位精度。

目前国内厂家之所以用提高编码器配电机,关键在于国内做驱动的水平太差。

网友H:
而国内做编码器的厂家总是在误导国内伺服厂家做出看似正确的决定。

目的只有一个: 更好的挣钱。

拿增量型说:海德汉; SUMTAK:多摩川:2500P/R 在全球其它国家都卖: 150RMB左右。绝不超过:200RMB。

而中国的量最大,价反而最高, 有点跟钢铁行业一样哦!

楼主:
安川17bit的编码器可能并非出自安川。多摩川的17bit编码器就精度而言,确实不敢恭维! 最高精度只能优于1分半,最差可能低至3~4分,而2500ppr的增量式编码器的精度一般都会优于此,这确实是实事。

不要混同编码器的名义分辨率和精度这两个基本概念,提高编码器的名义分辨率对于伺服的意义也远非为了提高定位精度。

如果仅仅着眼于精度而提高编码器分辨率,对与伺服而言恐怕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相反,请鬼子做实验,纠缠的也仅仅是编码器分辨率与伺服精度的关系,这实验大概也真就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拿增量型说:海德汉; SUMTAK:多摩川:2500P/R 在全球其它国家都卖: 150RMB左右。绝不超过:200RMB。

而中国的量最大,价反而最高, 有点跟钢铁行业一样哦!

难怪多摩川的代理商会执行卖几送一的销售政策,最终平摊的价位也不比无锡瑞普和长一光高多少!

鬼子就是这样,国人能力不足,就高额榨取,国人一旦作出来了,就杀价倾销!

说白了,还是中国的编码器企业不争气!

长一光,长期以来只会引进日本的编码器(技术),后来价格跌了,和日本直接干上了,只好转投欧洲,想卖给海德汉,可那海德汉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家亚洲企业:日本的Sumtak。

近年来小有崛起的无锡瑞普,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无非是买来Avago等的模块,自己装个壳子而已。最近风传其打算卖身于Danaher。

中国企业不做技术,只会买技术,然后图个卖产品的差价,迟早会掏空自己的工业体系。编码器也一样,必自己做核心模块!哪怕是从低分辨率,低精度的做起!

网友I:
"编码器也一样,必自己做核心模块!哪怕是从低分辨率,低精度的做起!"

100线的韩国编码器卖多少钱?做这样的编码器,还要有开发成本,企业能活下来么?

楼主:
当然不会做100线的,低也有个限度,增量式的最低2000,2048或2500。

网友J:
还有更底的,50线,30线

网友K(2010-06-07):
17bit的编码器不是用来纯粹的提高定位精度,在控制上的动态精度才是最难搞的,是用来提高动态精度的

楼主:
17位编码器真的很鸡肋!

另,多摩川的2048正余弦编码器在国内电梯业已经开始低价铺货推广,加上禹衡的正余弦编码器开始在电梯业试水,海德汉和亨士乐坐享价格联盟和垄断的日子已然光辉不再了。

网友L:
17位编码器真的很鸡肋!

另,多摩川的2048正余弦编码器在国内电梯业已经开始低价铺货推广,加上禹衡的正余弦编码器开始在电梯业试水,海德汉和亨士乐坐享价格联盟和垄断的日子已然光辉不再了。

 电梯电机是变频----很鸡肋!                是伺服 光辉不再了

------怕怕

楼主:
笨鸟别来无恙,不知几天后是否会来北京看机床展?

国产伺服和日系通用伺服早就光辉不再了,随着正余弦编码器价格垄断的打破,欧系伺服的光辉迟早也会不再!

网友L:
波恩 你好
近来较忙 想做的事情太多 答应客户去北京半年多 至今尚未出门 机床展何时开始
山寨机都可以做得很便宜 但工业产品量不大 核心组件成本仍居高不下 我司也有能力开发此核心 但台湾半导体业都做不出来 也只能委托国外生产 代价更高 还不如买现成 弦波编码器难吗 懂者不难 但要做好很难 还记得去年北京展带我去认识 大连那老总 当天他的技术人员就与我联络 是很难
电梯行业我也涉略一些 三年前国内最大电梯业者 就已经要我开发此编码器 解决其高成本 我能做 但不敢做 因他不敢给我订单保证 海德汉我惹不起 多摩川那时故障率有些偏高(国内制造)
国内企业说与做是两码事 搞销售与技术的说法都不相同 所以不要太认真 期望低些 失望就少些
价低诚可贵 安全价亘高

 希望以后搭电梯 不会怕怕

网友M:
只用过亨氏乐的,感觉还行

楼主:
原来怕在这里,还是老兄想得更周全!

北京机床展:6.12~16,5天。

楼主:
海德汉的德国总部嫌1387不挣钱,看来德国人就是底气足,不愁丢个把市场。

网友N(2010-07-24):
波恩大侠,朋友抄出两款国外的直流伺服驱动器,一款是模拟量调速做速度环的(弦波换向),一款是数字量的,可以通过脉冲方向控制或者通过RS232或CAN总线来通讯,上位机通过VC,VB,C,C++,LABVIEW编程控制,自己做直流电机(750W以下)配无锡瑞普的编码器。产品推广一直面临一些尴尬,在价格和应用方面都介于步进和日系交流伺服之间(步进方向模式),该驱动器的亮点通过RS232或CAN总线通讯由上位机编程来控制始终无法推广出去,国外CAN卡比较贵,该驱动器和周立功的CAN卡来实现通讯已有几个成功案例,还请波恩大侠赐教,国内哪些行业可用总线控制?

楼主:
倘若认为前政府时期侠尚可有,现政府红旗一展侠便荡然无存了!故波恩岂敢以侠自称,一小民混在运控弄口饭吃罢了!

产品推广个人尚无经验,侃侃不够深入的技术尚可。个人看来,CAN的传输和同步能力有限,不建议在轨迹控制应用中推广,试试对同步性能要求不高的分布式点位控制,或者单轴应用场合。

网友N:
一如既往的谦虚啊,呵呵,您说的很对!如果除去同步性不谈,可实现127轴的分布式点位控制(通过CAN或者RS232  to  CAN),如果将轨迹插补运算植于驱动器中,在实时性要求不是非常高的场合,3轴的轨迹控制也还尚可,要知道分布式控制有分布式控制的好处,至少不会比集中式控制抗干扰能力差。CAN号称1Mbps的传输速率,比起USB,Ethernet,EtherCAT等会差不少,但对于目前国内好多应用就拿触屏---PLC---步进电机或交流伺服这种比较典型的应用来说,如果换成触屏---可编程驱动器----直流伺服,甚至可编程驱动器为主,通过CAN总线下设多个从站,在定位精度上来说定会有所提高,毕竟驱动器内已经做了运动轨迹规划,即便很小的过冲也会在短时间得到纠正。在直流伺服这块,国内做直流无刷电机的不少,可是能做出有点含金量的直流伺服驱动器的却是凤毛麟角,始终走不出步进电机,交流伺服步进方向模式!如果能开发出一款可编程的驱动器再内植于插补算法,通过CAN总线来通讯可脱机运行,直流伺服电机在1Kw以下,在您看来前景如何???行业趋势又是如何呢??????

楼主:
恕我直言,不看好直流伺服,虽然直流伺服不会消亡。个人看法,与其花那么多功夫丰富直流伺服的接口和功能,不如在交流伺服上一勺烩了。国内出力机床市场外,交流伺服市场的量也是集中在1KW一下。

当然了,用直流做细分市场未尝不可,只是上量不易,除非做微型的直流伺服,在仪器领域用途很大,瑞士的Maxon几乎坐享暴利!

网友O:
TO:伺服新手上路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产品用到我的一个领域可能会很合适——多卷微张力放卷系统。
就是有很多卷纱线,需要做放卷张力控制,电机实际工作在再生发电状态,每卷的张力都不大(折算到电机功率就是几百瓦),但是很多卷的张力需要均匀。

应该其它行业也会有像我这样的需求的。

网友N:
个人认为直流伺服最大的弱点在于国内无法做出功能还算强大的驱动器(基本还是模拟量调速与脉冲方向控制方式),而国外功能强大的直流伺服驱动器都比较贵,再就是相同功率下扭矩会比交流伺服小不少,确实有点尴尬。交流伺服的竞争太过于激烈,而且鄙人见识不多,所见到的日系交流伺服充其量也就是些amplifier,而欧美的driver价格都不菲,我不知道这对直流伺服来说是不是个机会。其实个人感觉直流伺服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但首先要改变和接受的就是控制方式。如果要做集中式控制其实也没问题,可以把驱动器的电流环或速度环拿出来。说到微型直流伺服,国内倒有几家在做,和maxon一样是空心杯绕组,可能产品的稳定性和同一性或者说是一致性会差些,Maxon能在中国一家独大,个人感觉还是与他的销售网络体系有关,同样是瑞士的Faulhaber,还有portescape(后被Danaher 收购)难到比maxon差?

TO 竹石

我有点没明白你的控制方式,驱动器可以做到恒扭矩输出,其实就是恒电流输出,但是前提是你负载必须是恒定的,但你的应用看起来负载好像是变化的吧,这好像比较难控制。

网友O:
就是典型的放卷系统,用另外一个传感器测得线速度(所有纱线的线速度一致),根据电机转速就可算出卷径。有了卷径和要求的张力,那么扭矩就可以算出来了。上位机通过CAN把计算得到的扭矩给驱动器就OK了。
关键是用你提到的CAN总线的特性,这样的场合需要控制很多点,实时性要求又不是很高,所以CAN刚好合用。

网友N:
计算得来的扭矩转换成电流值,然后上位机通过CAN通讯让驱动器跑电流环,也就是将换算得来的电流值输入驱动器。其实这时我可以在驱动器中设置电机的转速,驱动器跑电流环的时候就是给定电流值,给定电机速度值,只要此电流下电机能带的动,就会以最大速度跑(前提是负载不能变)。用CAN总线连20个驱动器大概延时在20ms多好像,如果是RS232  to CAN(驱动器自身就可以做)延时更大,看个人应用了,一台设备太20台左右驱动器有过这样的案例,只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不同的ID就可以了(二进制)。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用任何一环的时候都可以同时检测其它两环的数据。

楼主:
瑞士的Faulhaber不了解,Portescape似乎比Maxon还贵,而且Danaher妄图以资本神话运作工业产品的泡沫迟早会够呛!

Maxon的渠道能力确实很强,在微型直流伺服领域。

网友P:
绝对编码器方面不太了解,看见本帖涉及到了直流伺服和CAN,忍不住出来说几句。

直流伺服在便携式设备和机器人领域的应用,是交流伺服不可能替代的。另外,在微型设备的应用上,直流伺服也是首选。最小的直流伺服系统,电机外径目前能做到6mm,有刷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为50线,无刷电机的线性霍尔细分精度则能达到1/3000圈,考虑到四倍频,其精度等同于750线的编码器。

国产直流伺服驱动器确实乏善可陈,进口的性能不错,比如FAULHABER和Elmo等。

至于用到CAN,个人认为选用CAN就不要用RS232转,这样会完全丧失CAN的优势(速度和稳定性)。在直流伺服这块,国外使用CANopen协议比较普遍,但CANopen在国内的自主成熟应用好象还很少。

网友P:
引用 楼主:

瑞士的Faulhaber不了解,Portescape似乎比Maxon还贵,而且Danaher妄图以资本神话运作工业产品的泡沫迟早会够呛!

Maxon的渠道能力确实很强,在微型直流伺服领域。

我就是做Faulhaber的,其电机、减速箱、编码器、驱动器等非常有特色。

网友A:
能否问一下C/D信号是做什么用的呢,麻烦高手回答一下

楼主:
可提供单圈相位信息,起到指示单圈绝对角度的作用。

网友N:
引用rabbitking回复的内容:

国产直流伺服驱动器确实乏善可陈,进口的性能不错,比如FAULHABER和Elmo等。

如果说进口性能不错的话,我想应该还是以色列的ELMO和美国的COPLEY更为出色,其它的只能算是业余中的专业级别吧,但价格都不便宜。

TO 波恩

其实maxon,Faulhaber,Portescape价格差不多的,都属于空心杯绕组,但绕法各不相同。想不通Faulhaber为什么不效仿maxon在中国的销售模式!

国内做传统直流伺服也好,空心杯也罢,后面还是需要有一款功能强大一点的驱动器做支撑的,CAN在直流伺服中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小日本忽悠的脉冲方向模式的位置控制方式是靠不住的,17位的编码器用小日本的驱动器的脉冲方向控制方式在稍高的速度下精度能达到多高呢?我有过一次经验速度1200rpm左右精度+-0.05mm(丝杆的往复运动),当然在高速下(1200rpm称不上是高速)定位都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改变控制方式,由驱动器内部编程或上位机编程实现位置控制,精度一定会高不少!如果能颠覆脉冲方向位置控制方式的话,我想对整个行业也是一个颠覆!不管是运动控制行业还是设备厂商都不止上升一个档次!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如果说进口性能不错的话,我想应该还是以色列的ELMO和美国的COPLEY更为出色,其它的只能算是业余中的专业级别吧,但价格都不便宜。

FAULHABER驱动专为他的电机优化,所以在配他们电机时,性能很好。尤其是它的无刷伺服驱动,无需编码器,定位精度可到1/3000圈,转速度低至5rpm。

TO 波恩

其实maxon,Faulhaber,Portescape价格差不多的,都属于空心杯绕组,但绕法各不相同。想不通Faulhaber为什么不效仿maxon在中国的销售模式!

国内做传统直流伺服也好,空心杯也罢,后面还是需要有一款功能强大一点的驱动器做支撑的,CAN在直流伺服中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小日本忽悠的脉冲方向模式的位置控制方式是靠不住的,17位的编码器用小日本的驱动器的脉冲方向控制方式在稍高的速度下精度能达到多高呢?我有过一次经验速度1200rpm左右精度+-0.05mm(丝杆的往复运动),当然在高速下(1200rpm称不上是高速)定位都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改变控制方式,由驱动器内部编程或上位机编程实现位置控制,精度一定会高不少!如果能颠覆脉冲方向位置控制方式的话,我想对整个行业也是一个颠覆!不管是运动控制行业还是设备厂商都不止上升一个档次!

脉冲+方向如果是闭环的话,精度应该很高。有脉冲+方向+512线编码器+879:1零回差减速箱,电机在3000rpm速度下,360度内正反转定位,连续48小时后,重复定位精度在1秒以内。驱动器采用FAULHABER的MCDC3003S。

业内还有正负脉冲控制方向的应用。这个精度如何,没有试验过。

网友Q:
按照历史的发展,交流伺服盛行的时代应该正在远去,此时应该进入总线时代了,如果停滞于交流伺服的脉冲方向控制模式,个人认为是一种不思进取的表现!随着对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有一些相对特殊的要求 ,脉冲方向模式的问题正在不断的暴露,我想要想加速进入总线时代还有待于伺服知识的普及!

网友Q:
to rabbitking

专为自己电机配的驱动器不止FAULHABER有,其它厂家也有。

“尤其是它的无刷伺服驱动,无需编码器,定位精度可到1/3000圈,转速度低至5rpm。”

不知道这是如何定位?只是单独用Hall?还是把Hall出来的信号在驱动器中做了细分?低速的时候转速稳定吗?不会出现"爬行"现象?

“有脉冲+方向+512线编码器+8795:1零回差减速箱,电机在3000rpm速度下,360度内正反转定位,连续48小时后,重复定位精度在1秒以内。”

你所谓的512线编码器+8795:1零回差减速箱,此时的分辨率为360/512X8795X4=0.072‘‘,重复定位精度在1秒以内很好吗?再有这套东西的价格不菲吧。如果换作这么高分辨率的编码器你再试试呢

网友Q:
360/512X8795X4=0.072秒

网友N:
to rabbitking

似乎你不是在说脉冲方向控制方式精度有多高吧,看似在为你的零回差减速箱及其它产品做广告!

我不否认在粗定位的场合,脉冲方向模式还是比较经济的,但是总抱着这个不放似乎就有点不思进取了。

网友P:
对:竹菊梅兰 关于

360/512X8795X4=0.072秒

内容的回复:

抱歉,减速比开始打错了,实际是879:1。这套东西确实不算便宜,后来投产时,由于价格因素,舍弃了原装驱动器和编码器,改用了步进电机,批量价为一千多银子。

 定位是将霍尔信号线性化(这部分工作由电机内的电路完成),然后对线性的霍尔信号进行细分来实现的。

驱动器参数上标称的调速范围为5~30000rpm,实际在5rpm时,某些情况下电机确实有抖动,但在20rpm以上,各种载荷条件下,运行均很稳定。

网友P:
引用 网友N:

to rabbitking

似乎你不是在说脉冲方向控制方式精度有多高吧,看似在为你的零回差减速箱及其它产品做广告!

我不否认在粗定位的场合,脉冲方向模式还是比较经济的,但是总抱着这个不放似乎就有点不思进取了。

基于技术的讨论,难免要引入一些具体产品,纵观我的发帖,恐怕至少可以说是广告意图不明显吧:)

由于最受关注的还是应用最广的交流伺服,而我对这方面知之甚少,所以很多时候只能学习。好容易看到你们讨论直流伺服了,才冒昧说上两句。

我觉得,无论什么控制方式,只要终端闭环了,它的精度就可以轻松达到很高。与其在前端费大力气,为什么不多多考虑减少中间环节(例如某些应用中采用直线电机,摒弃丝杠传递)来提高精度呢?

现在的压电陶瓷电机功率太小、速度太慢,但它精确的定位(直线或圆周)特性等,或许以后大有可为。

再好的伺服控制理论和方案,最终也要执行机构去完成。国产伺服技术与国外的差距,比起二者在电机工艺技术上的差距,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后者是抄不来的,必须依靠基础工业作为强大后盾。

网友Q:
360/512X879X4=0.72秒,也就是说你用脉冲方向控制模式在3000rpm的时候将精度控制在1个count内,比较怀疑。

不知道你所标称的调速范围5--30000rpm是电机端输出还是减速箱端输出,如果是电机端输出我很怀疑,在载荷条件下能够运行很稳定?不知道能否在驱动器的软件中监视你电机的运行曲线,我很怀疑它的稳定性。

网友A:
波恩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单圈绝对位置在电梯上是做什么用的,不是己经有增量信号了吗?难道编码器本身最大只转一圈?再次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N:
即使是做广告也点到为止即可。我觉得我们讨论的前提是在硬件条件差不多或是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选用哪种控制方式控制精度更好,同时可以作为后面发展的方向。摒弃丝杠传动改用直线电机当然好,但是价格不可同日而语!压电陶瓷电机适用于微进给,小行程的场合,而且与你机械加工精度水平密切相关。这应该是跑题了,呵呵。。。。。。

“我觉得,无论什么控制方式,只要终端闭环了,它的精度就可以轻松达到很高。”

脉冲方向控制模式如何闭环,有必要闭环吗?如果非要这种闭环的话,我宁愿改换其它控制方式!

楼主:
单圈绝对位置用于永磁机驱动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更为准确的转子磁极初始相位。电梯驱动亦然

网友P:
引用 网友Q:

360/512X879X4=0.72秒,也就是说你用脉冲方向控制模式在3000rpm的时候将精度控制在1个count内,比较怀疑。

不知道你所标称的调速范围5--30000rpm是电机端输出还是减速箱端输出,如果是电机端输出我很怀疑,在载荷条件下能够运行很稳定?不知道能否在驱动器的软件中监视你电机的运行曲线,我很怀疑它的稳定性。

上述试验是客户经过验证的。当然,这是从减速箱输出端直接检测的。3000rpm是最高转速,实际上正负加速度有限定,同时为确保精度,驱动器内写入了防过冲和过冲纠正程序。

5~30000rpm的范围是针对电机,如果针对减速箱的话,由于没说明减速比,低速指标就没意义了。这个指标是厂家标称的。实际应用中,最低用到20rpm,同样调节了正负加速度,个别情况下还需要手动调节PID。

曲线可以看到,10 rpm空载运行时,曲线显示值在正负2rpm跳动。在轴上加一个长度为5cm的指针观测(象钟表指针一样),偶尔可以感觉到速度有跳动,20rpm时,肉眼看不出速度不均匀。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脉冲方向控制模式如何闭环,有必要闭环吗?如果非要这种闭环的话,我宁愿改换其它控制方式!

为了不做广告,就不细说如何闭环了。但脉冲+方向确实可以闭环。硬件上,无非多了个编码器或光栅尺。软件上,边际成本基本上等于零。所以,在“硬件条件差不多或是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有时候确实可以考虑脉冲+方向的闭环,编码器并不是很贵。

网友N:
交流伺服盛行的时代其实也是步进电机盛行的时代,很多场合交流伺服就是高级的步进电机,这应该更加推动了步进电机的发展。这种控制方式如同盛行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根深蒂固不可轻易撼动!所以国人需要一场革命取撼动它!至少让总线时代与之并存!

网友N:
to rabbitking

硬件上无非多了不贵的编码器,哪驱动器要不要换?这样的应用当然有,这样下来的价格似乎不便宜吧!见过这种应用,貌似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