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中输入Q0.0显示红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7-13):
各位大侠看下我的问题,我装了S7-300,现在一切正常,只是在写程序时,

输入Q0.0后,显示红色,输入PQW256也显示红色,具体看一下我操作时的抓图。

谢谢!

网友A:
红色的是说存在错误吧,应该是书写方式有误吧

网友B:
没定义I/O卡吧

网友C:
我昨天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时symbols中数据类型定义错了,你看看是不是和我的碰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D:
如何更改Q0.0的符号表后,可能不能正常显示,你把Q0.0全部删除后,重新键入Q0.0试试,不能用改写方式只改一俩个字符。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能否说的具体一点,谢谢了,

我发现我symbols中什么都没有。

很郁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是说存在错误吧,应该是书写方式有误吧

工控啊!

网友:
与你软件定义设置有关,你可能采用了A与E方式,德文方式了!!!

网友F:
应该是硬件组态的问题,Q0.0表明你把输出模块放在4号槽上,PQW256也表明把模拟量放在4号槽上,所以发生冲突,你应该先进行硬件组态,这样地址就不会发生冲突了.

网友G:
如果你使用的是英文输入法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有此问题的,如果你的输入法正确还出现此问题的话,请检视你的编程方式,使用德语方式的话,输入输出为E,A,此种状况下,你输入Q自然会有问题。

网友H:
输入有问题吧~语法不对可能`~

网友I:
应该是地址错误吧,查查组态,具体的地址范围是什么

楼主:
现在知道原因了,我把语言设置成德语了,设置成英语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J:
你的硬件组态里有Q0这个地址没有?假如有的话最好看看你的输入有没有错误,Q0.0和PQW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