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实时时钟问题

楼主(2009-07-13):
我采用PLC S7-200中的CPU222,后来有购置了实时时钟卡,我想将北京时间作为一个条件判断,不知怎么实现,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trd

比较就可以了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别整成三菱的指令了!

网友C:
首先设置时间,通讯后即可设置激活,就是调整时间,让始终开始走.

然后读取,放在存储器区域内.判断你自己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D:
我写过TD400读S7-200时间的程序,你查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解决了,采用#VB:LB0,读的时间钟点,用LB3。

我是用时钟判断进入子程序,执行一天(白天,8小时)然后返回主程序。

顺便问一下,计数器怎么清零比较好,为什么计数器不是一上电就是0,而是残留一个值。

网友A:
别整成三菱的指令了!

西门子和三菱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E:
计数器设定了断电保持吧?

网友F:
可以读计算机里的时钟  也可以设置实时时钟 具体你可以看一下手册 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