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块为什么底色不同

楼主(2009-07-13):
这几个块为什么是黄色的,我解 谜后一样是黄色的底色

网友A:
是不是超出CPU的能力了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是一个朋友正在使用的程序,没有问题,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底色不同,希望有知道的帮忙解释下

楼主:
顶起来,等待解答,希望帮忙

楼主:
继续顶起来等待高手解答,问题也许简单但对我来说还没有明白

网友B:
期待中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C:
你这是上载来的吧?这些块都是受保护块,里面没有程序,设计者把内部设置改过了,看一下编程语言是哪种啊?创建语言是SFM还是别的?最好不要改他的设置,它们在系统中是有用的!

网友D:
这些是故障安全程序块,需要安装S7 Distributed Saf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