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求教

楼主(2009-07-13):
一台山宇45KW软启动器,带1.5KW小电机运行正常,带45KW电机一启动报警ERRO5,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可能是软启动配置小了,你可以查下ERRO5代表的什么故障在有针对性的处理

网友B:
有可能你参数设置有问题,比如起动时间,电机参数,电机用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