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台达触摸屏读出三菱PLC程式?

楼主(2009-07-13):
请教各位:
  以有没有用过台达触摸屏,请问能否通过台达触摸屏读出三菱PLC程式,并能在线监控三菱PLC程序?

网友A:
不行,屏读不了PLC的程序

网友B:
用过该功能,但是台达好象不支持该功能咯

楼主所说的实际就是穿越功能,即PLC连屏,屏连电脑,这样打开PLC的软件就可以直接读取、写入、监视PLC的程序。

目前我知道的是三菱自己的屏GT(只对三菱自己的PLC)和Pro-face的屏具备这个功能!

其他我还在发现中,如果有的话,再跟大家共享吧

楼主:
正是您所述的功能,台达的屏与三菱的PLC没有这个功能?真的不方便!

网友C:
www.goko123.com 上有相关资料

网友D:
台达触摸屏不支持此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台达触摸屏不支持此功能

用三菱的

网友F:
台达穿透功能对上现在三菱PLC的程序是可以的,不过监控么用过,不知道~~

网友G:
呵呵;

用三菱或PROFACE等带穿透功能的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