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进PLC用什么信号好

楼主(2009-07-13):
大家用热电偶测温度的时候时候,是用补偿导线进PLC,还是在热电偶接线盒里装个变送器变成4~20mA传进PLC?我觉得用补偿导线抗干扰能力强,好使。你们都怎么做呢?

网友A:
当然是变成4~20mA传进PLC好了,抗干扰能力你说是电流好还是电压好??呵呵

网友B:
外行, 不过接触过一些4~20 mA  方式的. 供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变成4~20mA传进PLC好了,抗干扰能力你说是电流好还是电压好??呵呵

还真说不好,请教了

楼主:
用4~20 mA  方式的成本要低了,补偿导线比两芯屏蔽线贵多了

网友C:
用温度变送器转成4~20 mA 给PLC

网友D(2009-08-24):
看你具体的用法而定了

网友E(2009-09-25):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变成4~20mA传进PLC好了,抗干扰能力你说是电流好还是电压好??呵呵

网友F:
呵呵, 如果你的PLC距离你的热电偶就2米? 你的这个问题才有意义

网友G:
还是选用一个4~20mA的变送器比较好,其一,目前变送器的技术很成熟,产品质量很过关,不会增加故障点,且价格不贵。其二,电流信号的传送即稳定抗干扰性强,又可以远距离。其三,补偿导线的费用加上PLC热电偶模块的费用会比PLC模拟模块的费用高的。

网友H:
生意来了!

普通的,智能的,我都有,价格绝对合理!有机会来用用撒!

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发、改造;软件开发;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

网友I:
用倍福吧,在恶劣环境采集温度数据还不错。我不是卖这个的,只是用过。

网友J(2009-11-13):
当然是变成4~20mA传进PLC好了,抗干扰能力是电流好

网友K:
毫无疑问是用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或1--5V信号接入PLC最好。

网友L(2009-12-24):
学习,SENES的温度变送器稳定性如何,有用过的吗?

网友M(2010-03-19):
肯定是用温度变送器了,温度变送器可以输出4-20mA的电流型号,很稳定,工业上都这么用的

网友N:
在可以安装变送器模块的前提下,建议选用合适量程的温度变送器用电流信号传输。

网友O(2011-06-04):
那红外线呢

网友P:
这个用什么信号要取决与PLC卡件的接受信号的形式,再者还要看布线的方便性及对温度要求的精度,偶觉得中间加入温度变送器后其中间环节增多,出现故障的几率变大,且温度变送器也需要投资和校准,不如直接用补偿导线好。

网友Q(2011-07-09):
我也觉得是4-20mA信号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