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USB转串口的求助

楼主(2009-07-13):
各位大虾!请帮帮忙!我的本本是神州优雅650D4装力特USB2.0转通用串口线,连上三菱FX2NPLC后,软件找不到COM口.1.2.3.4.....几个端口都不能用.有没有哪位朋友能解决此问题!小弟跪谢了!

网友A:
驱动装好了?

力特的和三菱的连接 应该没有问题的

http://www.ytleader.cn

楼主:
我在台式机上用力特的没问题!解 密都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神州的本本?

网友B:
按说是和笔记本关系不大,毕竟接口协议是通用的

网友C:
楼主我的本本是神舟优雅HP650-D3。。。我买了个EXPRESS CARD转串口的卡,然后用SC-09的通讯电缆,FX2NPLC通讯没问题的啊。

驱动装好的话,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出现的。。然后就是匹配的通讯设置。。。

网友C:
我的邮箱LIUTAOCOOL_813@YAHOO.COM.CN。有问题可以交流,QQ被公司暂时封了,没法用。。

网友D:
应该是USB转串口的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E:
eDAM-8510 隔离RS-422/485中继器       李泽光:13662275084

隔离电压 3000VDC
多种传输速率 最高到115.2 Kbps
传输距离最远达 1200米
数据流量LED显示

eDAM-8520A 隔离RS-232到RS-422/485转换器    李泽光:13662275084

隔离电压 3000VDC
自动数据流量控制
传输速率自适应,最高到115.2 Kbps
传输距离最远达 1200米
数据流量LED显示

eDAM-8530 隔离USB到RS-232/422/485转换器

隔离电压 3000VDC
支持USB 1.1
RS-485 自动数据流量控制
USB到RS-232/RS-422 或RS-485 自动切换(免跳线)
传输速率自适应,最高到115.2 Kbps
工作状态LED显示
支持 Windows 95/98/ME/2000/XP
从USB总线供电

李泽光:13662275084

网友E:
eDAM-8530 隔离USB到RS-232/422/485转换器

隔离电压 3000VDC
支持USB 1.1
RS-485 自动数据流量控制
USB到RS-232/RS-422 或RS-485 自动切换(免跳线)
传输速率自适应,最高到115.2 Kbps
工作状态LED显示
支持 Windows 95/98/ME/2000/XP
从USB总线供电

李泽光:13662275084

网友F:
查看一些“在线”下面的“传输协议”里面用的是com几口,然后在“我的电脑”上面右键,点击“属性”进入“硬件”里面,查看一下“port ”里面“usb”使用的是那个口,修改任意一个,使两个com口对应就行了!

网友G:
我也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H:
是编程软件版本的问题 ,重新打开新建一个就行了

网友I:
我的手提电脑是华硕X82Sseries想求购USB转RS232C的串口不知在哪购买(PLC是C200HG)。还有是USB与FX2N

网友J:
可以直接用USB接口编程电缆例如USB-SC09等

网友K:
用PCI的串口卡吧,也不贵,一个才90元,中发就有(北京的话)

网友L:
是不是USB线不对?????????????

楼主:
多谢各位同仁帮忙!最近有些忙没有上网,我查来查去结果是驱动没装好!现在没事了!再次多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M:
我的是联想 c100,装上USB2.0转通用串口线后,不能和西门子224cpu通讯,青大虾指点

网友N:
这种事在通讯设置里,将COM1改为USB就可以了

网友N:
因为一般都是默认串口的,就改一下设置

网友O:
我用的神洲笔记本装好驱动后,关键是将默认的串口号改为COM1,在属性的高级设置里,PLC编程软件(三菱)只认COM1的。

网友P:
西门子s7-300导轨。CP5512卡谁有做

网友Q:
我是宏基笔记本,USB转R232  串口怎么弄,

网友Q:
我觉得USB 连接PC编程很容易掉线很慢

网友R:
老兄:在你的电脑里面进行如下操作应该解决问题:

1、用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 打开设备管理器

2、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选择  端口(com和lpt)--------选择串口通信端口com#(如果没有驱动没有安装)

3、点击右键选择属性-----端口设置-----高级-----端口号  更改为com1-----点击确认即可。

因为三菱一般默认是com1

网友S:
    其实USB转的串口本来就不好用,它只是模拟转换方式,与真的串口还是有差别的,很多时候都不稳定的。最好用带串口的老机子啦,或是买个扩展的底座,我们用的IBM就是多花4K大洋买了个座

网友T:
卸了重新装一次,重启电脑

网友U:
你可以购戴尔商务机D系列就有9针接口非常好用

网友V:
力特的连三菱没事,我正用着

网友W:
我用的是神州天运1600的本本,后面的接口是4个USB,还有一个是15针的接口,不知是不是232串口、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X:
德阳四星电子公司专门卖这种转换设备,你到网上去查查,应该要有你要的东西

网友Y:
肯定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Y:
我用的是四星电子公司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Y:
可以到我的电脑的属性,设备管理器看一下

网友Y:
要不,重新买一个100元以上的,20元一下的不稳定。

网友Z:
驱动装对没有?com口改一样没有?是否其他软件占用com口?离南宁近的你就拿来,我就用的神州~~

网友AA:
花几十块买个转换器就行了

网友AB:
厂家直销 大量现货 欢迎询价
西门子CP5612MPI通讯卡6GK1561-1AA00各种解 密软件、总线电缆、6XV1 830-0EH10
总线连接器OBB41 OBB12 20针 40针连接器导轨 CP5611卡.6XV1 830-2AH10
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SC-09
西门子PLC电缆: S7200PLC电缆 :USB-PPI+ PC-PPI
S7300PLC电缆 USB-MPI+ PC-MPI+ S5系列:PC-TTY LOGO电缆S
欧姆龙PLC电缆:CQM1-COF02 USB-CIF02 USB-CN226 CS1W-CN226 等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
Plc锂电池 F2-40BL A6BAT MR-BAT PM-20BL Q6BAT Q2MEM-BAT 3G2A9-BAT08 C200H-BAT09 CPM2A-BAT01 FBT030A FBT020A BR-2/3A BR-2 LIBAT-H BBCV2 6ES7 971-1AA00-0AA0 SL-750 SL-360 SL-770
专业 批发 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 西门子总线电缆/连接器 西门子CP5611通讯卡吗?
QQ :809786900 电话:15817752475
各种型号、品牌编程电缆价优!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11 MPI通讯卡6GK1561-1AA00
Profibus总线连接器(35带编程口)
Profibus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830mm)热插拔导轨(530mm)
PLC锂电池!

网友AC:
公司(杭州永高电子)为美国迪进DIGI浙江省一级代理
产品有:
1.串口通讯串口联网设备
2.Zigbee无线通讯
3.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4.协议转换器
有需要详细资料的朋友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或邮箱。
也可给我来邮件咨询。 louxianfei007@126.com
QQ:330736977
公司网站 http://www.hzyg.com.cn/
美国迪进网站 http://www.digi.com/

网友AD:
别用这种东西 不稳定

建议你用 PCMCIA转串口  俗称串口卡 这个比较稳定的 如果找不到可以联系我   QQ 170591893

网友AE:
建议去购买二手笔记本,带串口,软驱,仅仅是速度慢点,

网友AF:
有的手提电脑不支持   必须使用USB-SC09  才可以和三菱PLC通讯 我的手提电脑也是   请维修电脑的都没有搞好

网友AG:
哪位知道北京在哪有卖爱默生EC-100PLC与串口R232连接数据线

网友AH:
回复40楼

不知有没有富士编程软件。plc-----fpf56r-a10.

网友AE:
有一点,即使用了USB转COM电缆,但用西门子PLC时还会存在不稳定的状况,三菱PLC还好,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还是有真正的COM口最好!

网友AI:
我的IBM电脑如何接爱默生EC-20 PLC呀,求助各位师傅指导 谢谢了

网友AJ:
买便宜的USB转COM口·简单实用还不需要装驱动

网友AK(2009-08-14):
各位大虾;我想买个夲夲。学习plc编程。不识什么牌的最适合?谢谢各位指奌,          5227802@163.com

网友AL:
回复的很多是广告,真正的办法就是的最近的工控代理商解决,只是花点钱而已.但是想想看不花钱怎么能办好事情呢

网友AM:
一定是有的。研华,摩莎这个两个工控两大品牌都有相应的转换设备,非常稳定而且是工业级的。总是有解决方法。其实买台带com也不贵。

网友Q:
对:交流PLC 关于

卸了重新装一次,重启电脑

内容的回复:

那里有USB转串口里座呀买呀

网友AN:
61楼的,电脑城专卖电缆、接口的商店有USB转串口的缆线卖。

网友AO:
用USB转串口连PLC设备,丢数据或者连不上很正常,这跟USB与串口的数据传输机制有关,解决办法是通过PCMCIA接口转串口卡,价格可能高一点100多,不过数据连接非常稳定

网友AP:
USB/COM我用过力特的,USB2.0 的蛮好,一般小型PLC都可以连接,用这个加PC/MPI连接S7 300就不好用了.那位有需要我可以代买。QQ41506186

网友AQ:
同意9楼的看法,我调试模拟台的时候遇到同样的问题。修改后可以了。可以尝试下,如果不行,那就是我理解错了。

祝你好运!

网友AR:
OMRON的,,,CS1W-CIF31

网友AS:
买只有USB接口的笔记本电脑如何和PIC编程?

网友AT:
USB 连接PC编程很容易掉线很慢,不好用。

网友AU:
买带串口的本本,联想昭阳E系列E43AT4200;E43GT6500不到5000元。

我刚买的E43A很好用的,之前用坏了两条USB线,都是用着用着就连不上了那个急人啊!

网友AV:
           我买了条力特的USB2.0转COM口线,我试过三菱FX2N,FX1S和Q16,西门子S7200CN,

      S7-200基恩士KV300,上载下载还可以,就是在线监控时基恩士容易掉线,

网友AW:
你可能是买到漏野货了,有些东西便宜无好货,我也曾经遇到过,用PCMCIA转接卡最好了。

网友AX:
moxa的好用啊

网友AY:
USB-SC09.SC-09

网友AY:
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SC-09
多少钱?

网友AZ:
三菱PLC编程电缆是USB借口。请问各位哪里可以下载驱动?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BA:
我司专业生产各种品牌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 三菱PLC编程电缆,西门子PLC编程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电缆,台达PLC编程电缆,施耐德PLC编程电缆,松下PLC编程电缆,富士PLC编程电缆,AB编程电缆。 (西门子PLC第三代编程电缆,原装的技术,国产的价格,欢迎咨询)
批发各种品牌PLC编程电缆、Profibus总线电缆、Profibus总线连接器、PLC锂电池、CP5611卡。
欢迎您的来电咨询!
华夏科技自动化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小姐
TEL:0769-82994714
QQ:1184330249/463608766

网友BB:
我公司提供各种电气控制柜的,安装配线,检测服务,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

苏州中锦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钱小姐

tel 0512-69205018

网友BC:
plc与笔记本连接参数错误代解决

网友BC:
usb-sc09那里找

网友BD:
求F1手持编程器。谁有请打我电话0755-26886844阳

网友BE:
各位大虾,哪位知道LG的PLC编程电缆哪儿有的卖?我的邮箱是Iamgirl321@sina.com

网友BF:
同意26楼的说法。因为三菱的都是默认COM1串口的。

网友BG(2009-09-14):
几十元的能搞定才怪了,那样的这个能用那个PLC又不能用,当时你的电脑包里一包包的转换线,我用的都是230块大洋的,还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BH:
是本本设置的原因,打我电话,我告诉你13845363300

网友BI:
ibm x31 的是否可以?

网友BI:
请问我使用IBM x31,plc连接线转换usb,使用软件为sysmac  cpt ,转换需要什么驱动,谢谢!

网友BJ:
确认驱动程序安装时选择的是USB-232转换器,核查设备管理器中COM口号是否与编程软件中的一致.买个较好的转换器(约六十元左右)应没什么问题了.我用在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台达等小型机上感觉还好用.

网友BK:
解决笔记本没有串口的问题,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18b7cb98123f14fb3ea138250e07f6a.htm,价格低,性能好,可以和多种plc进行联机,编程下载。支持淘宝交易

网友BL(2009-10-14):
你打力特的技术服务电话:8008307255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M:
驱动没有安装好 ,用

网友BN:
现在的笔记本一般没有RS232串口,只要去外面买根USB-RS232的数据线就行了,模拟仿真的时候必须把那根线插上,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才会出现com端口

网友BN:
记得要装驱动,迅雷上有下的

网友BO:
对:abcd阿新 关于

我用的是神州天运1600的本本,后面的接口是4个USB,还有一个是15针的接口,不知是不是232串口、请高手赐教。谢谢。

内容的回复:15针的接口是VGA视频接口,不是232接口,232串口是9针的

网友BP:
请教:IBMR60同西门子PLC连接采用什么样的借口呢?

网友BQ(2009-11-17):
,使用电缆还是USB线?你试试串口设置:在线》传输设置》双击串行》设置串口;检查设置是否一致,参数是否统一

网友BR:
我的本本和lgplc连接用usb转232 驱动也装了不可是连机失败请师兄们赐  教

网友BR:
我的本 和lgplc用usb---232连接  驱动也装了 连接显市失败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BS: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网友BT:
我建议你使用PCMCIA-232接口卡,直接插在笔记本总线上,相当于笔记本自带232接口,性能比较稳定

网友BU:
那东西不是很稳定,有些品牌的PLC连不上,有的品牌的用着很好 ,我也研究过 ,有人说是因为数据传输的时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