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系列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7-13):
台达M系列变频器频率给定是485通讯给定,运行也是485通讯,可是就是运行不了,(其他几台变频器也是通过这两根通讯线工作的,运行正常);如果改成其他方式运行是可以的,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站号地址,通讯通讯地址,给定的运行命令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