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的变频器能快速正反转

楼主(2009-07-14):
如题:那家的变频器能快速正反转,正转到限位时,马上就得反转。现在用的国产变频器,报内部高压故障。QQ:610927881

网友A:
刹车电阻没调好。。。。。。。。。。。。

网友B:
台达的!加装制动电阻以后,把加减速时间设为0.5秒!有需要可联系我zhenzhen688@163.com

网友C:
看你多快,还有是什么工件.

还有现在是多大功率?

网友D:
只要变频器都可以啊 ,只是看用于什么设备和控制方式,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啊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能量回馈模式。

楼主:
用的是南京圣安的,220V AC输入,3PH输出,0.75KW,电机0.22KW,

网友F:
一般来说,大品牌的变频器都能实现这个功能,用速度搜索吧

网友G:
用三晶 www.sajbp.com  好变频---三晶造

网友H:
蓝海华腾就可以,0.1秒就可实现急加减速正反转,是艾默生的第三代产品。QQ:393051515联系。

网友I:
加制动电阻,我用过ABB的加制动电阻后,可以频繁的正反转。用在了石材切割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