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200KW电机自耦变压器启动如何选热继电器

楼主(2009-07-14):
我看到打功率的自耦变压器启动回路需用电流互感器串热继电器保护方式,但是我不知道热继电器热河选型?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假如:
电动机功率200kw、额定电流360A、互感器600/5、则:
360/(600/5)=3A,如果过载按1.1倍整定,则热继电器应整定为3.3A,你可以选择范围为3.2~5A的热继电器,如西门子3UA5940-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