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F系列11KW总自动降频运行,请教

楼主(2009-07-14):
      纺织厂纺纱机上用的台达11KW,F系列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启动和电位器调速。当变频器运行超过35HZ以上,就会减速停机到0HZ就重新启动,不规则的循环,(是在纺纱机负载装上纱以后才出现,不装正常)。降频停止一般都是在调速的时候出现的,更改成面板控制还是一样,恢复出厂值之后也不行。不知大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或给些建议,十分感谢!

网友A:
个人建议:1、查变频器电机设置参数;2、变频器选的型号是否正确;3、看变频器在降速时显示的电流的变化,外部负载是否正常;4、更换一个变频器看看运行怎样?

网友B:
我给你换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吧 贴我500元

网友C:
你将电机的电流极限放大试试

楼主:
更换过变频器正常,更换过主板故障还在。

网友B:
要不要呀 我换给你一台

楼主:
遇到问题就换变频器,以后还修什么变频器啊

楼主(2010-07-18):
问题已解决 电流传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