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按急停按钮是否对设备有影响?

楼主(2009-07-14):
我公司一台设备的主电机制动总成不久前损坏,制动总成的线圈烧毁,差点是电机损坏,该部位并无用水强狂,请问这类故障是否与操作工总按急停按钮有关?

网友A:
急停是在出现紧急故障如人身安全、设备机械损坏等时候才用的,如果操作工一直将急停做正常停机按钮来用对设备尤其是带制动的设备损害很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就像是汽车的紧急刹车一样,不是紧急状况不使用的,“急停”不等于“停止”

网友C:
同意二楼的

网友D:
肯定的,对设备的驱动损害会很大。建议把急停改成带锁的,这样操作工就不经常按急停了,因为他们按了就要找维修工。

网友E:
同意!的确是这样!jiting

网友E:
急停是紧急制动,停止是贯性停车!紧急制动肯定带来磨损的.

网友F:
急停一般都是采用强制瞬间停止或断电停机,我说对设备没影响你会相信吗?

网友G(2009-09-24):
现在很多设备在使用使员工都喜欢滥用急停,因为急停开关比较方便操作,这其实表明了现在管理意识的薄弱,有或者我们设计者是不是可以考虑将停止按扭也弄的方便操作些